楼主(2013-02-05):
弱智问题:同型号不同规格变频器的功能端子的COM端可以并联吗?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是端子控制方式,且都在同一系统中,则必须连接起来!

网友B:
最好是咨询一下厂家,以防万一。

网友C:
可以的,之前用过2个变频器在一个控制箱里面,每个变频器用了前进,后退和快速三个点,PLC的输出接口是Y0,Y1两个一组的,分配的时候就有1组里面接了2个变频器,特意咨询了一下变频器厂家可以这样接

网友D:
COM端可以联在一起,在要注意,供电的电源只能有一个,否则后果很严重的哟!

网友E:
楼上精彩发言。理是这么个理。但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对单电源共地系统和多电源共地系统都是否有认识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