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PPI 与224XP CN无法连接通讯问题

楼主(2013-02-06):
请教各位:有一根USB/PPI电缆,连接至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安装完驱动后,在V4.0 STEP 7 MicroWIN SP9 下连接多次都不行,后面附图com口设置和STEP 7 PPI设置图,请大家帮忙看看你问题出在哪里了?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那根电缆是USB转PPI的还是通过USB转RS232然后接驳西门子原装电缆的?

楼主:
是USB转PPI的,usb2.0 to RS485 ADAPTER FOR S7-200 PLC.

网友B:
看看这样的简易线的连接过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SIEMENS的还是直接买USB接口的编程电缆吧;

网友D:
我也在网上买了这样一根线,经过反复的测试,我发现要先插电脑这边的USB后直接点通讯连接,这时候肯定是没连上的(PLC那端都没插,能通讯你就牛X了,嘎嘎...),再把软件关掉,插上PLC那端,通电再连接就可以了。 (我以前都是带电拔插一次才连上去了,后来无意中发现的)估计是电脑反应太慢了,在台式机上我没出过这个情况

网友E:
这种电缆如果是买国产的,最好也是买那些做的比较好的厂家的

网友F(2013-04-29):
尽快改变你就看吧,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