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6):
监控系统全是数字量,由光缆通过交换机组成的以太网连接PLC,哪种组态软件开发更方便呢?

网友A:
那你是用PLC来监控那些数据啦,那你想用PC来读那些数据啊,那你可以用VC VB那些来左个通讯就可以啦,然后自己做个界面,那些报表那些功能再慢慢加上去就可以啦,通讯做好了就成功了一大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