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书里的错误

楼主(2013-02-06):
  《PLC技术与应用——专业技能入门与精通(第2版)》一书中第6章——PLC与变频器、步进电动机,作者举例LS产电PLC与LS(IG5)变频器进行通信。因例子中的PLC和变频器都为LS产电的,因此,在PLC参数——通信参数设置里,协议可以选专用LG变频器,在“列表”对通信地址进行设置时,从00004地址(允许参数写入)开始到00008地址(减速时间)共5个连续数据进行监控,并分别放入D100~D104共5个寄存器中。如果按作者(第一张图)将缓冲地址设为:4,那么5个变频器数据的最后一个“减速时间”是无法监控到的。须将缓冲地址设为:5。作者在书里将“缓冲地址”解释为:“每次发送所提取数据长度设得大一些,会增加数据发送的流畅度。”我认为应将“缓冲地址”解释为:每次接收(或发送)数据的个数,更为准确。
  还有一处错误在第二张图的第8行程序MOV 00002 D0202,作者在旁边用文字说明:参数地址00006,置为2,反向运行指令。如果按第8行程序来解释,正确地说:正向运行指令。如果按作者说的反向运行,那么第8行程序应改为:MOV 00004 D0202。我看过IG5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运行指令的数值是:Bit0:停止、Bit1:正向运行、Bit2:反向运行、Bit3:故障重启、Bit4:故障停止。反向运行的话,二进制数为00100,转换为十进制数为4。正向运行的二进制为00010,转换为十进制数为2。按此推演,停止应为1。但是,我做过的实验证明,停止设为0,也能停车。也就是说,最后一行程序,MOV 00000 D0202,也能起到停止的作用。

网友A:
你这图看不到的

网友B:
楼主看书看得仔细,思考并动手验证,非常好!
可能,由于各种原因,除教材、手册等书籍外,书中的个别错误是常有的;
能够发现书中的错误,说明看书是有收获的。

网友C:
能对书里的说法提出自己的意见,说明楼主很有自己的见解。书中有误一般分两种情况。其一,笔误。这是印刷校对问题。其二,论点有误,这是作者的认识问题。

网友D:
说明楼主在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