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6):
我也想学习下PLC  可不知道从何学习  求助高手 指教

网友A:
王卫民的PLC视频教程。八度有。

网友B:
编程手册一遍一遍的看,看不懂,那么就具体哪些看不懂,提出自己的理解,等待像我这种老鸟的指点,基础打扎实,这样才能稳步的成长,否则,光看视频有个屁用……别什么都不自己去做一做,想一想,就等着人家给你写例子,这种例子毫无用处。

学PLC的过程,不是看例子,而是学习学习的方法,这样你才不至于在PLC的厂牌以及今后晋级的DCS,PCBase等架构中再次来提问怎么学。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
看编程手册并动手编程,获得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网友D:
二楼说的不全对。根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你让他看多少遍手册也不一定能明白。还有你说看例子没用?你记住一千个例子,明白是怎么运行的看有用没?
个人认为1、最好弄一个PLC,整个便宜的二手的就行。
2、整个编程手册(一般是电子版的)和一本教程,电子版的不是很方便。
3、最好找个明白的PLC的朋友或同事什么的,经常向他们请教。因为有些东西光说是说不明白的。
4、遇到问题最好自己反复研究,在PLC上反复试,直到解决。实在不行再请别人稍微指点一下,这样记的牢固。
5、一般来说你记住并会使用一些常用的指令就行了(我是个维修工。我身边搞工控的有维修有工程师没有一个能把各种品牌PLC的指令全记住的。不常用的往往是现用现查)。
6、如果你以后想干工程师那你可要系统的好好学一学编程了、设计了、通讯了等。如果你只是想干个维修工那你能找到故障就行了(单指PLC这部分)。因为大多数工厂都不许维修工动PLC里的程序。比如某台设备故障,经查找发现是PLC的一个输出点烧了。维修工只要向领导反映这些就行了。至于换PLC或换模块或改个点就由工程师或厂家处理了。但这些你最好要会。因为有的小厂子是需要你动手的。
7、以用电脑操作为主。因为手编正逐步的淘汰,现在有的新PLC手编都插不了。
8、经常来这里和大家交流,准能学到点东西。
以上是我个人观点,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灰常感谢5楼的朋友  我会继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