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7):
  各位师傅能告诉我电压信号与电流信号的优劣点么?譬如是否易受干扰,哪一个更准确等等。。谢谢了

网友A:
电流信号不就是电压信号除以电阻吗,要说优劣  4-20ma信号可能比其他信号更好些,因为可以有效区分信号输入的有无!
以上尽是个人的观点,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出!

网友B:
我的看法:近距离电压信号与电流信号特性基本一致,两者没有区别,而电压信号直接驱动负载,简单。远距离电流信号的特性明显优于电压信号的驱动。比如:50m以上的距离电流信号的驱动优越性突出。

由此它们的应用条件就是传输距离来决定取舍谁。

网友C:
是的,电流信号一般用于远传,不会受距离远近的线路阻抗不定引起的压降不定影响。
也许这样就会认为,那就不用电压信号了。
但在比较精密的器件,电压信号可能是要比电流信号的精度高。这个没有实际去证明,是很多要求精度高的仪表,输出都是电压型的,这样来猜测的。

网友D:
电流信号要好一些

网友E:
作为信号而言这两种没什么差异

网友F:
   通常电流信号用来作远距离传送,只要传送回路不出现分支,回路中的电流就不会随导线的长短而变化,就可保障传送信号的精度,当然前提是导线电阻和供电电压在规定的范围内时。如果用电压信号作远距离传送,则由于导线电阻与接收仪表输入电阻的分压,将会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
   使用电压信号可方便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信号,且各仪表的公共端电位可相等,可克服不必要的干扰。但其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接收仪表的输入电阻是不可能无穷大的,由于分压仍会产生误差。如果多台仪表接收电流信号,则它们的输入电阻必须串联起来,这样可能负载会超过发信仪表的负担能力,且各接收仪表的信号负端(公共端)电位各不相同会引入干扰。
   在正常使用时两者都可以保证测量精度,但对于标准器而言,测量电压用直流电位差计可能更方便,且精度也高。

楼主:
  相对来说,检测气体流量的流量计,算得上是精密仪器么?我们现在的几台老设备所用的流量计是0-5v的电压信号,现在的新设备基本上都改成4-20ma的。由于新设备的气体流量显示经常出现不稳定或与设定值不符,而老设备很少有这种问题,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和传输信号有关。本人新手,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不应该。4_20mA的信号可靠性没问题的。技术是成熟的。看看是不是阻抗匹配问题?也就是你的信号输入阻抗不匹配电流输入形式?

网友C:
普通的变送器,当然不算精密仪器。
普通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经历了从电压到电流的发展。这不是精度高低的问题,不是说老的变送器是电压的,精度也高。
貌似最初的变送器,是0~5V/10V的;后来远传,做成了0~20mA的;再后来,解决0点信号和误差,又改成了4~20mA。
顺便,说一下我理解的变送器概念。变送器(英语。。。)估计现在是指4~20mA的输出的信号检测设备;还有一个概念,是传感器(英语。。。),多是用在电压(V),毫伏信号输出的检测设备。变送器就变成了在传感器基础上,增加了电流输出电路。

网友B:
从原理讲,电流型输出比电压型输出的带载能力要强,抗扰能力好,线性度要好。

网友G:
可能新的灵敏度高了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