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控开关

楼主(2013-02-07):
用一个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控制一路的分段启停,能不能用一个微电脑开关再加上其他元件控制多路的分段启停

网友A:
多路是同时起停、还是分别起停?
但我对时空开关,只有个印象。

网友B:
其他元件指的是那些哦!
一个时控器也没几个钱,多路控制就都买几个吧!

楼主:
我在别人的鱼缸呢看到的一个时间控制器控制多路照明的启停。但我只了解用一个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控制一路的分段启停,我想他那是否有其他元件

网友C:
一般的时控开关都有好多的时间段控制,有的是双路控制的,小功率的不用加其他元件

网友D:
一般的电脑开关都是单路多时段控制,多路多时段你可以用单片机做。

网友E:
我觉得用时控开关控制路灯之类的要求定时开关的负载还是挺方便的,只是需要布置相关的配套电路,普通时控开关的容量都不高,需要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转接之类的。

网友F:
只能控制路灯

网友G:
呵呵;用一个时控开关就可以完成的,成本不到100,这是最低成本的方案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呵呵;用一个时控开关就可以完成的,成本不到100,这是最低成本的方案了;
没有更低的了?

网友I:
一般的时控开关就一路输出,用于多路控制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J:
功率大的话只能加交流接触器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一个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控制一路的分段启停,能不能用一个微电脑开关再加上其他元件控制多路的分段启停
你看看那个控制器有几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