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13-02-08):
台达VFD037 A 带电机抖动厉害!用万用表直流档测得UV DC280V,UW DC140V,VW -DC140V,查驱动元件没发现损坏,再测驱动带载能力6路也都一致50ma,换掉U相上桥和V相下桥的光藕还有模块问题依旧,在检测中发现只要频率给定是从0HZ开始启动的UVW输出就正常,只要频率给定高于0HZ的输出就不平衡,还发现在UVW不平衡输出状态下光藕的输入端用表测得电压高低也不一致,高的1.25v低的才045V,正常测得6路都是0.75V,换了一个LS07问题依旧。。。

楼主:
对不起!恢复出产值搞定!

网友A:
恢复出厂值搞定?这和输出不平衡有关系吗?这是啥变频器呀?怪怪的?

网友B(2013-04-09):
参数设置不好会输出不平衡,,下次遇到这种怪事可以试一下。

网友C:
UV,VW,UW有直流电压?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