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3-02-10):
俺是个外行,家里有个PLC型号Fx2那种就买了个320一A文本带了电缆就是通信不上,显示正在通信中怎么回事?

网友A:
记忆中,OP320A很麻烦。在下载的时候,必须关闭其它运行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忆中,OP320A很麻烦。在下载的时候,必须关闭其它运行的程序。
能下载到文本就是与PLC通信不上一直显示正在通信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B:
把通信频率全都弄成一样的试下

网友C:
波特率设的低一些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