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1):
执行器型号B+RS400系列,主板(两种)GAMX-2007或ST-3DF,调试情况:存放2年新安装,第一次上电,手动转动圆盘正常,选择就地模式时,正反向不动作,但是主板的相应信号灯指示正常。选择远程,信号发生器给定毫安信号,执行器也不工作,测量输出有毫安信号。用手直接拨动固态继电器,执行器电机正反向运行正常。因为是初次上电,死区、灵敏度电位器没有做调整,曾经试着将一台GAMX-2007的死区调整但没能解决问题,像这种情况的执行器有多台,原来的主板为GAMX-2007,后来更换为ST-3DF,仍不能解决问题,请大家帮忙,指导下步调试如何进行?谢谢,顺祝新年快乐!

网友A:
找一个正常的电路板比较一下啊   ,看看是那的原因

楼主:
换了一个正在使用的板子,也不行,检查力矩保护、开关限位正常,电源相序也调过,不明白就地开关时板子相应指示灯指示正常,接触器怎么就不工作呢?电机是好的,直接上电(拨动接触器)执行器正反转正常。希望继续指导,谢谢。

网友A:
同志希望你能多多观察啊
 我厂也有电动阀   去年也出过相同的问题
 我们是买的新板装好后,看什么都是正常的  ,就是不动  ,拿原板和新板对比后发现,驱动的24VDC正负反了 改过来就好了
 你的是什么原因还要自己多琢磨啊

网友B:
你那执行器有固态继电器没?如果有不管好坏更换一个新的,因为固态继电器上一般都有指示灯,有时候指示灯亮并不代表这个固态继电器就是好的,我遇见过这种问题。如果没有固态继电器,那你就得好好检查下电源的正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