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2):
我是我们供热公司换热站电工,由于市电停电,我单位有柴油发电机组电源,接通后五分钟变频器就报故障,说电源侧缺相,我用万用表测量发电机组输出频率50赫兹,线电压和相电压均正常,变频器停止工作,复位后还是如此,应急之下采用软启动启动工作,电机运转正常,希望老师们帮助我解疑?我分析的原因是发电机组有一相有高次谐波,发电机组发出的电质量有问题,但是我没有示波器。希望和老师们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外部的原因啊
有次我们的软启也是报电源缺相,用表测都正常
后来用手使劲摇线,原来铜鼻子裂了,虚接了,干了几年电工什么事都发生过啊

楼主:
连接线用的是两根120的电缆,虚接不可能,用软启动器启动正常,还是出在发动机组身上。或是变频器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B:
有示波器监测三相波型和用相序表测相序、最好加补偿电容试一试

楼主:
咱们变频器输入电源一般不需要相序的,所以说加高频滤波电容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