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跳闸

楼主(2013-02-12):
如果线路发生短路,并且漏电保护器和断路器都是40A ,请问哪个更快动作,跳闸》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啊短路就是过流和漏电没有半毛钱关系,之所以你和漏电保护器比较是因为漏电保护器带有断路器的功能~!

网友B:
功能不一样 没有比的

网友C:
一般漏电保护器采用零序互感的原理,而断路器是过电流线圈保护动作,不能对比,。

网友D:
一般漏电保护器采用零序互感的原理,而断路器是过电流线圈保护动作

楼主:
那小妹在问一下,是不是漏保带有断路器功能啊。

网友C:
漏电保护器的标示为40安,短路电流达到时也会跳闸。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小妹在问一下,是不是漏保带有断路器功能啊。
是的!

注意,是漏电保护断路器,不是漏电开关。通常的漏电开关包含漏电保护断路器,但不是专指漏电保护断路器,它是一个大类。一些漏电开关是没有过载保护功能的。

网友F:
楼主是比较这二种电器的性能参数吧,我认为短路还是断路器快。

网友D:
熔断器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小妹在问一下,是不是漏保带有断路器功能啊。
是的!

注意,是漏电保护断路器,不是漏电开关。通常的漏电开关包含漏电保护断路器,但不是专指漏电保护断路器,它是一个大类。一些漏电开关是没有过载保护功能的。
哦 那怎么能看出来这个漏保是否带有断路器功能呢》是从型号上看 还是其他方面。

网友G:
这个有条件可以试试~!

网友E:
第一张图中红色框中标有热过载、电磁过流保护元件符号,表示该漏电开关就是具有过载和过流(短路)保护功能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第二张图中红色框中没有标有热过载、电磁过流保护元件符号,表示该漏电开关就是不具有过载和过流(短路)保护功能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准确来说它不应该称为断路器,只能称为漏电保护开关。

第三张图明确标示是漏电保护开关,它不具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仅仅作为一般的漏电开关使用。

网友A:
老兔子的解释太到位了

网友H:
老兔子这样的解释楼主该满意了吧,线路短路时,漏电断路器和断路器同时响应,那个都有可能先跳,有时也都跳。
本人在实践中遇到这种情况时太多了。

网友I:
就问题本身而言
需要看这两种开关的具体参数

网友E:
即使是所谓的参数一样,但实际的工作曲线不一定都一致,所以其动作具不一样,因此楼主的问题答案是无解的。

不管是漏电保护断路器还是一般的断路器、同一条生产线下来的同样结构和参数的断路器,即使它们标称的参数都一样,但在具体的工作环境中,其动作都会有一点的差别。就算能够同时动作,也会有时间差别。

我曾做过几个同型号、同规格、同一厂家的漏电保护断路器的动作测试,将它们串在线路中,直接给它们旁路30mA的电流假定漏电,但往往只有最靠近漏电试验一端的断路器跳闸。漏电试验电流为100mA时,则有可能跳一两个,位置不定。

楼主:
非常感谢老兔子,你辛苦了,太谢谢了

网友J:
12楼的比对很好;
对顶楼问题的回复,可参看17楼。

网友K:
老兔子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L:
熔断器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