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3):
怎样安装WinCC7.0?我看wincc7.0说明书,说明书说:把系统也退掉,重新安装一次,然后再安装WinCC.这样一来,不是把Step7也退掉了吗,而WinCC6.0是要求先安装Step7的.那WinCC7.0与Step7是先安装哪个呢?请大家告诉我.

网友A:
直接双击Wincc7安装盘内的Setup进行安装。

如果要在Step7中集成Wincc,也就是说直接导入变量到Wincc的话,那么需要首先安装Step7,这与Wincc的版本无关。

另外:由于Wincc7集成了SQL2005 Sp3,因此,系统上安装有SQL的程序应该首先卸载,如微软的Visual Studio软件中的Sq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Wincc7安装盘内的Setup进行安装。

如果要在Step7中集成Wincc,也就是说直接导入变量到Wincc的话,那么需要首先安装Step7,这与Wincc的版本无关。

另外:由于Wincc7集成了SQL2005 Sp3,因此,系统上安装有SQL的程序应该首先卸载,如微软的Visual Studio软件中的SqL。

Regards
我安了几次不好用,听说有个安装顺序的问题,C大给介绍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Wincc7安装盘内的Setup进行安装。

如果要在Step7中集成Wincc,也就是说直接导入变量到Wincc的话,那么需要首先安装Step7,这与Wincc的版本无关。

另外:由于Wincc7集成了SQL2005 Sp3,因此,系统上安装有SQL的程序应该首先卸载,如微软的Visual Studio软件中的SqL。

Regards
我安了几次不好用,听说有个安装顺序的问题,C大给介绍下啊
请阅读软件附带的Read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Wincc7安装盘内的Setup进行安装。

如果要在Step7中集成Wincc,也就是说直接导入变量到Wincc的话,那么需要首先安装Step7,这与Wincc的版本无关。

另外:由于Wincc7集成了SQL2005 Sp3,因此,系统上安装有SQL的程序应该首先卸载,如微软的Visual Studio软件中的SqL。

Regards
我安了几次不好用,听说有个安装顺序的问题,C大给介绍下啊
请阅读软件附带的Readme。

Regards
当时西门子的客服告诉的我有安装顺序,非让我重装机器,当时没有时间就磨过去了,是原来安装的好用,一段时间后不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PC ACESS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Wincc7安装盘内的Setup进行安装。

如果要在Step7中集成Wincc,也就是说直接导入变量到Wincc的话,那么需要首先安装Step7,这与Wincc的版本无关。

另外:由于Wincc7集成了SQL2005 Sp3,因此,系统上安装有SQL的程序应该首先卸载,如微软的Visual Studio软件中的SqL。

Regards
我安了几次不好用,听说有个安装顺序的问题,C大给介绍下啊
请阅读软件附带的Readme。

Regards
当时西门子的客服告诉的我有安装顺序,非让我重装机器,当时没有时间就磨过去了,是原来安装的好用,一段时间后不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PC ACESS的问题
西门子告诉你有安装顺序是基于将Wincc集成到Step7中这样一个前提,对于没有这种要求的用户,只需要考虑SQL的版本问题就可以了,原因在于Wincc7使用了SQL2005 SP3,如果此时你需要安装WinccFlexible的话,因为WinccFlexible使用SQL2005 SP2因此存在安装顺序。

至于原来的好用,一段时间不好用了,建议你购买正版操作系统以及正版软件。

网友D:
都8.0了,还装7.0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Wincc7安装盘内的Setup进行安装。

如果要在Step7中集成Wincc,也就是说直接导入变量到Wincc的话,那么需要首先安装Step7,这与Wincc的版本无关。

另外:由于Wincc7集成了SQL2005 Sp3,因此,系统上安装有SQL的程序应该首先卸载,如微软的Visual Studio软件中的SqL。

Regards
我安了几次不好用,听说有个安装顺序的问题,C大给介绍下啊
请阅读软件附带的Readme。

Regards
当时西门子的客服告诉的我有安装顺序,非让我重装机器,当时没有时间就磨过去了,是原来安装的好用,一段时间后不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PC ACESS的问题
西门子告诉你有安装顺序是基于将Wincc集成到Step7中这样一个前提,对于没有这种要求的用户,只需要考虑SQL的版本问题就可以了,原因在于Wincc7使用了SQL2005 SP3,如果此时你需要安装WinccFlexible的话,因为WinccFlexible使用SQL2005 SP2因此存在安装顺序。

至于原来的好用,一段时间不好用了,建议你购买正版操作系统以及正版软件。

先装WINCC还是WinccFlexib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Wincc7安装盘内的Setup进行安装。

如果要在Step7中集成Wincc,也就是说直接导入变量到Wincc的话,那么需要首先安装Step7,这与Wincc的版本无关。

另外:由于Wincc7集成了SQL2005 Sp3,因此,系统上安装有SQL的程序应该首先卸载,如微软的Visual Studio软件中的SqL。

Regards
我安了几次不好用,听说有个安装顺序的问题,C大给介绍下啊
请阅读软件附带的Readme。

Regards
当时西门子的客服告诉的我有安装顺序,非让我重装机器,当时没有时间就磨过去了,是原来安装的好用,一段时间后不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PC ACESS的问题
西门子告诉你有安装顺序是基于将Wincc集成到Step7中这样一个前提,对于没有这种要求的用户,只需要考虑SQL的版本问题就可以了,原因在于Wincc7使用了SQL2005 SP3,如果此时你需要安装WinccFlexible的话,因为WinccFlexible使用SQL2005 SP2因此存在安装顺序。

至于原来的好用,一段时间不好用了,建议你购买正版操作系统以及正版软件。

先装WINCC还是WinccFlexible?
那取决于你手中的软件版本……

直接装V11好了,买个正版狗,WinccV11已经包含了触摸屏软件功能了。

网友E:
这个软件难为了不少好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Wincc7安装盘内的Setup进行安装。

如果要在Step7中集成Wincc,也就是说直接导入变量到Wincc的话,那么需要首先安装Step7,这与Wincc的版本无关。

另外:由于Wincc7集成了SQL2005 Sp3,因此,系统上安装有SQL的程序应该首先卸载,如微软的Visual Studio软件中的SqL。

Regards
我安了几次不好用,听说有个安装顺序的问题,C大给介绍下啊
请阅读软件附带的Readme。

Regards
当时西门子的客服告诉的我有安装顺序,非让我重装机器,当时没有时间就磨过去了,是原来安装的好用,一段时间后不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PC ACESS的问题
西门子告诉你有安装顺序是基于将Wincc集成到Step7中这样一个前提,对于没有这种要求的用户,只需要考虑SQL的版本问题就可以了,原因在于Wincc7使用了SQL2005 SP3,如果此时你需要安装WinccFlexible的话,因为WinccFlexible使用SQL2005 SP2因此存在安装顺序。

至于原来的好用,一段时间不好用了,建议你购买正版操作系统以及正版软件。

先装WINCC还是WinccFlexible?
那取决于你手中的软件版本……

直接装V11好了,买个正版狗,WinccV11已经包含了触摸屏软件功能了。

偶是穷人啊,只是想玩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