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3):
怎样更换三菱A2的电池?才不能丢掉程序

网友A:
断电后,马上换没什么问题,换个电池不超过一分钟时间的

网友B:
是不是A2A?不用断电,运行状态下打开面板拔出电池直接换上,然后复位便可(因电池拔出后PLC会报错)。

网友C:
三两分钟时间不会丢程序的

网友D:
按正常的步骤,先PLC通电15分钟,然后断电,在5分钟内换上新的电池,重新送电就OK了;
很多带电换的一般也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正常的步骤,先PLC通电15分钟,然后断电,在5分钟内换上新的电池,重新送电就OK了;
很多带电换的一般也没事;
正确!!!

楼主:
告诉我电池的型号吧

网友F:
在PLC带电状态更换

网友G:
这个我换的时候没有做什么措施
直接换电池没出问题
要是怕出问题先把程序备份以后再换嘛
就算是丢程序有备份也不用怕哦!

网友H:
不管怎么换,最主要的是备份程序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告诉我电池的型号吧
原来的型号是A6BAT,等同于现在的MR-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