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3-02-13):
请问哪里能够找到SEW变频器的调试手册?

网友A:
对于品牌的说明书或技术文档,直接找制造商索要不就行了吗?制造商难道,没有吗?

网友B:
搜搜就有了  我有啊

楼主:
我将DHP11B和MDX61B变频器通过Movlink总线连接,现在通讯不了?我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内部有设置的,可用面板上载,下载程序

楼主:
通过设置参数,现在可以通过DHP11B访问MDX61B变频器的参数!但不能通过手动控制电机启停!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