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3):
我先把一个完整的程序,中间一段程序加密,这样一般情况是看不到的,这样要怎么操作 是不是编写时就要有要求??表情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好像FX没有这个功能吧?

楼主:
为什么会没有,那它可有类似的功能可代替

网友B:
印象中没有,你可以打30的客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没有,那它可有类似的功能可代替
即使使用支持功能块编程的GX Works软件或者GX IEC软件,也无法防御通过GX Developer软件将程序上载为指令表,对于老鸟来说,指令表毫无难度……

网友D:
我以前也想要过这个功能,最后没成功,问三菱咨询他们也搞不懂。

楼主:
那现在你采用什么方法了呢

网友E:
呵呵;这个三菱客服是不会给你满意答案的;

网友B:
你禁止上传不就行了吗,全部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