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3):
大家好,我有一块型号为XWP系列的数显表,是作为手操器控制ZKJ电动执行机构使用的,现在显示n-5n(设定的代码不在输入类型设定范围内)进入二级参数找到sn-1(控制类型)和sn-2(阀位反馈类型)发现sn-2应设为67,现在默认的是4.335,现在的问题是小数点位置怎么改变。

网友A:
应该有小数点的位置的设置项吧  设为零就行了啊

楼主:
没有, 说明书翻烂了,也试了多种组合, 没找到

楼主:
今天联系上了, 厂家回复说是芯片程序乱了, 需要返厂了。因为我是用在DCS与执行机构中间的, 如果单独用的话可以设为0.076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