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零线

楼主(2013-02-14):
德力西漏保,三相四线制,如果N线端不经过漏保,直接短上,是不是就和普通断路器作用一样了,

网友A:
不经漏保好像合不上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经漏保好像合不上闸吧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漏保了

网友C:
只要有零序电流,开关合不上或者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经漏保好像合不上闸吧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漏保了
这句话是啥意思啊。到底怎么回事。说的详细点。、

网友D:
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可以负载三相负荷使用,但开关上方必须接三相四线,因为漏电跳闸的装置是与零线有联系的;不接零线就失去漏电跳闸功能
电路中不能有220V的电路出现,就是说在它下面接出的任意一相火线,不能与不通过它的零线组成回路(电路)。否则就会跳闸,漏电保护具有零序保护作用

网友E:
跳闸,一定的。我经历过。

网友F:
摘掉零线指的是闸的上口和下口的零线都不接,它也就当做断路器使用了。如果零线还在漏保上接着,不管是进出线都在上口还是下口,都算是漏电,当然就跳闸了。

网友G:
上下都不接可以当断路器用

网友H:
不接零线只能做三相平衡负载用。

网友B:
有的漏保过零线,有
2378的不过

网友I:
零线短接漏电也会动作的,因为动作线圈取的是A.B两相,

网友J:
那要看你的开关的漏电保护动作线圈电压是220V还是380V的,(如果220V的,零线还是要进开关,开关下端零线可以不接,但是此开关的下端火线,不能和零线接220v的回路,除非工作电流小于它的漏电动作电流 。380v的零线可以不接开关,其他同220v)但是这种断路器一般电压都是220v,为了安全起见。

网友K:
合不上闸不要做危险试验

楼主:
谢谢了 明白了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