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叉式液位计

楼主(2013-02-14):
音叉式液位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搜索得到的基本解释:
   音叉液位开关是利用音叉振动的原理设计制作的。
   其工作原理是:在音叉基座上装有一对压电晶体,压电晶体驱动音叉棒在一定共振频率下振动;当音叉被液体浸没时其振动频率和振幅将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由电子电路检测、处理后,将会输出一个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