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5):
在组态王里,怎样选择设备是海为[或者说怎样连接]?

网友A:
没用过,要看看你用的什么设备了

网友B:
有高手出现吗?

网友C:
这要看组态王有没有海为的驱动,可以问一下组态王的技术支持。

网友D:
   从左侧功能工具栏点击“设备”,在右边的空白栏会出现一个图标,下面标注为“新建”,双击这个图标,就出来设备配置向导了,按照提示做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相对应的驱动,可以从亚控官网下载然后添加,你先做一下看看,有问题再说。
   组态王的驱动帮助要仔细看看。

网友E:
海为是标准的MODBUS设备,海为与组态王通讯的设备的驱动是莫迪康 Modbus(RTU)串行。在海为的官方网站上面有海为与组态王通讯和其它各种常见组态软件(力控等)通讯的的例子。可以下载看下。

网友D:
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F:
在这个网址里面详细介绍海为与8种组态的通讯,,包含了组态王,有图片说明很清晰http://wenku.baidu.com/view/e6d28d42be1e650e52ea99d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