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6):
ewrwer2:由于电柜与设备相隔有160M的距离,变频器使用的输入滤波,输出电抗,目前存在电缆发热严重,仪表受干扰厉害的问题。测量地线电流为25A。 现在有人建议把变频器改为单端接地,请问是否会有改善?因为设备已经生产更改线路会很麻烦。
   现场没有相关的工具,只有使用钳形表测量PE,S(屏蔽层)的电流的方式,简单的做了一个实验,结果如下:
   双端接屏蔽层时:PE= 3.2A , S = 6.7A , PE与S同时测量:12.3A
   电柜侧单端接屏蔽层时:PE=7.5A ,S=2.3A , PE与S 同时测量: 11.15A
   请大虾们分析一下,地线和屏蔽线怎么会有电流流过,是什么原因?与发热有没有关系?
   用钳形表这样测量能不能说明什么? 因为发不了图片,有一个接线原理图没有传上来…
   球长:不去试,永远都不知道,建议去试试看
   kdrjl(版主):嗯?这话我爱听。凡是拿不准的,除了听取别人的点播以外,还是要自己确认为好。怎么自己确认呢?那就是设计一套自己能够可操作的实验,用实验的结果确认。
   楼主的问题,首先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搞到160m,这个就是一忌。而且是大忌。在设计和安装初期,就要预测到长距离传输电缆所带来的麻烦。不要以为,加个电抗器就解决了。电抗器抑制的是di/dt,却带来的是更高的dv/dt。这个考虑过吗?
   因此长线传输,如果带屏蔽电缆,是有限制长度的,具体是多少,我忘了,可以去查下,西门子的MM440的随机光盘就有这个交代。相反,不带屏蔽的电缆倒是可以允许更长的距离。那时候还不太理解,为什么带屏蔽的电缆允许长度不如非屏蔽的电缆?现在明白了。就是会产生楼主的问题,在电缆上屏蔽层会产生涡流。导致电缆烫手发热。
   我的看法,第一,不要把变频器与电机搞那么长的安装距离。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这么设计;第二,一旦长线传输,就别用屏蔽电缆了,而且一定要把电机的PE与变频器的PE直接用大截面导线连接。第三,电机电缆线一定要单独敷设,与控制信号线的距离保持400mm的空间距离;第四,要加大变频器的容量(降容使用),并加装正弦波滤波器。
   总之,这种长线传输的系统,如果变频器输出只有电抗器,没有正弦波滤波器的话,对于电机的绝缘强度而言,也是一种考验呢。楼主的问题,单端接地,未必能解决问题的。但可以试一试效果。
   ewrwer2:K版主,请问一上怎么样才能检验是否改善呢?
   kdrjl:这个...,如果有电量检测的示波表(福禄克或泰克的谐波分析仪),测下变频器输出及电机电缆的电流波形电压波形。一比较即可看出你的“措施”是否见效果了。
   淼淼88:我也发表一点愚见:
   首先出线电缆设计的太长就是一大失误,其次你又选择了屏蔽电缆,这样看来你的电缆应该是铠装屏蔽的吧?
   电缆发热如果不是线径太细的原因,就是电缆对地分布电容和谐波在铠装屏蔽中产生的非正常电流在作怪。
   虽然你使用了电抗器,但是电抗器并不能抑制所有的干扰波段,变频器的输出不仅含有丰富的谐波(尤其是3、5、7次),更伴随IGBT开关产生的低频干扰,而这些并不是单纯的电抗器全部能解决的。而如果电缆是铠装的钢带,这些干扰在屏蔽上产生极大的电磁感应,所以你的屏蔽层对地有电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个人建议:你的电机PE端和变频器的PE端要可靠连接。并且你的屏蔽应该可靠的“多点”接地。应该有可能减少你电缆的发热问题。
   至于对仪表的干扰,有可能你仪表没有单独的地,和变频器使用一个地,而变频器的干扰的通过地线传导到仪表,也有可能你变频器和仪表使用一个电源,干扰通过电源传导到仪表。具体原因具体分析,EMC问题,是对每一个工控人极大的考验。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这?...从哪整来的?

呵呵,看后觉得很精彩嘛。长线传送,如果屏蔽层发热,那就得加大屏蔽层的导线截面,吸收和消弱涡流,散热。

网友B:
这个很实用!
记住了!

网友C:
屏蔽层就好像铁管在传送不平衡负载时就很容易产生涡流,这是必然的,这也是电力铺设的禁忌。

网友D:
廖老师,借个地方请教个问题
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这三个接触器应该怎么选型,依据是什么,能不能给详细讲一下啊,这个问题在论坛上有很多争论,您给个标准答案吧

网友E:
变频器可以改造成就近安装!160米输出线变成变频器的输入线,不就可以解决输出电缆过长引起的干扰。

网友D:
廖老师,能回答下我问的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廖老师,能回答下我问的问题吗
这个貌似百度下就有很多答案

网友D:
答案不一致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