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6):
一台沃森VIS900-15KW变频器,毛病为无显示,检修发现是风扇电源整流二极管短路。更换二极管后显示POFF面板上的ALM灯常亮。请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POFF一般是指缺相或者母线电压过底,你这种现象应该是电压检测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