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循环程序编写求助???

楼主(2013-02-17):
在S7-300中如何编写循环程序???1、
在这个程序段中,此程序可以进行循环,但是造成了程序的死循环,程序只在这里循环了,跳不出这段循环程序,最终导致CPU SF报错。
2、
上段程序,通过主程序的调用,按照理论来说应该是可以循环的,但是我的程序为什么地址里的数据不发生变化?请指教在S7-300中如何编写循环程序?
如何将C语言中的循环嵌套程序,编写成S7-300中的梯形图,我自己编写了一个,老是出现死循环的现象,SF报错!

网友A:
你用的是OB?
是专用的循环指令吗?

楼主:
不是专用的指令。就是在FC里面写的程序,在OB1中调用。

网友B:
程序1中因为出现了死循环,导致FC无法返回到OB中,从而引发看门狗超时,导致SF问题。
程序2中循环已经进行,但是由于Network1中的MOV指令,导致MW80在每次执行FC的时候被重新赋值,从而你人为的认为程序没有循环。

楼主:
在第二个程序中,我监控的时候,为什么地址当中的值是不变化的呢?

楼主:
应该是LOOO的循环中MW80记满50时才跳出FC,执行其他的程序,直到下一次扫描时,才应该再将1 MOV到MW80里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LOOO的循环中MW80记满50时才跳出FC,执行其他的程序,直到下一次扫描时,才应该再将1 MOV到MW80里面吧?
确保你的主程序调用时如以下贴图中显示的有边沿检测指令。
FC1中的程序如下显示,与你的贴图是一致的:
上述测试证实了你的程序段2的程序中的循环是被执行的。

楼主:
但是为什么我在监控的时候,看不到MW80中数据的变化,难道是因为数据变化的太快?
请教有没有做过内嵌套的循环程序,可否给提供一下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我在监控的时候,看不到MW80中数据的变化,难道是因为数据变化的太快?
请教有没有做过内嵌套的循环程序,可否给提供一下思路,不胜感激!
嵌套的循环程序只不过循环的次数多一点而已。

网友C:
这个支持下,挺有氛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LOOO的循环中MW80记满50时才跳出FC,执行其他的程序,直到下一次扫描时,才应该再将1 MOV到MW80里面吧?
那就换成MD80然后在改成大数试试   能不能监测出来

楼主:
那我的循环程序应该是正确的了,但是为什么我监控的时候,观测到的数据看不出是变化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的循环程序应该是正确的了,但是为什么我监控的时候,观测到的数据看不出是变化的呢?
这样一个从1累加到50的程序需要大约4个微秒……然后你如果要看清,需要设置断点中断,否则你需要天顶星人的水平才能看清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