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7):
各位前辈,新买一笔记本,装了WIN7 64位的操作系统,原先的驱动不能用,求三菱编程电缆USB-SC09-FX的驱动

网友A:
百度,官方的 设备不能启动。要用修改过的。。。。笔记本里有,,笔记本。我儿子搞坏了。。悲剧

网友B:
曾经在百度上看见过!
你在找找!

网友C:
没这个驱动你看谁能帮你把

网友D:
没找到过,前段时间用过的时候把系统弄成XP的了

网友E:
三菱有USB-SC09-FX这个产品?
三菱的USB转换器是FX-USB-AW,因此三菱不会提供所谓的官方的USB-SC09-FX这根山寨线缆的驱动。

一般现在USB转换电缆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商大致有2家,英国的Fidi以及台湾的PL2303。而后者更被大多数JS所采用,在64位上不能正常使用的基本都是采用台湾的解决方案。

自己去搜索PL2303的官网,找到对应的驱动下载。

网友F:
呵呵,线是国产的,找一下原来的驱动光盘,或与卖的人联系下

楼主:
各位前辈,问题已经解决,另外找了一个驱动,CH340的驱动。

网友G(2014-03-31):
回复 楼主:
能发给我么?急用

网友H(2014-06-20):
回复 楼主:
在WIN7上能安装吗??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