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7):
先给大家拜个晚年,希望大家新年工作顺利

问题如下:
晶体管输出类型的三菱PLC,输出接中间继电器时,需要区分线圈的正负吗?
还有什么场合需要区分中间继电器线圈的正负?
希望大家多给意见

网友A:
有指示灯的中继要分。

网友B:
无论电压高低,所有的直流继电器都分正负。

网友C:
想来,如果线圈上并有续流二极管、或者如1楼所说的情况,则需要区分正负;
或者,标明有正负的,按标注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电压高低,所有的直流继电器都分正负。
不是的,我们公司用的中继有的就区分正负,有的就不区分

应该一楼和三楼是对的,但指示灯指或者续流二极管,能看到吗?

网友D:
呵呵;晶体管当然要分正负了,比如NPN型输出的,你接DC24V的继电器的话,+24V直接接,0V通过PLC输出点控制;

网友E:
24VDC的,应该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晶体管当然要分正负了,比如NPN型输出的,你接DC24V的继电器的话,+24V直接接,0V通过PLC输出点控制;
Z版,人家问的是接的线圈要不要分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晶体管当然要分正负了,比如NPN型输出的,你接DC24V的继电器的话,+24V直接接,0V通过PLC输出点控制;
Z版,人家问的是接的线圈要不要分正负
对  就是对应底拖的13和14号

网友D:
呵呵;就是对DC24V驱动的继电器来说也是要分正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