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7):
我单位是热力公司,用的立式循环泵变频电机带动,用的是abb510变频器,45kw4极电机,abb510变频器在plc控制启动过程中,由于水流使叶轮反转,出现过电流故障,我知道是逆向电势造成的,使电机接线盒端子线烧断。这种情况我告诉生产工人一定要关掉循环泵电机两端的阀门使叶轮停下来再启动,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有没有别的好办法,不用关掉两端阀门。改变变频器什么参数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个貌似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哦!
关闭阀门最简单省事!

楼主:
我在实用技术书中看到起动前的直流制动功能,说能避免这种情况,具体应该是哪个参数?

网友B:
ABB的变频器没有使用过,但是有些变频器里有这一样参数,直流制动功能,就是在变频器有输出之前,先让它直流制动(让电机轴处于静止状态),这样启动过程不会出现过压报警

网友C:
先直流制动,再运行.调制动时间,和制动电流在现场调.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导,因为我现在维护的acs510变频器没有加装制动环节,所以只能用关闭阀门的办法了。

网友D:
在管路上装一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