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康沃变频器报er15故障,查说明是ipm故障,只要复位后,还能使用几天或者一天不等,是模块损坏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只要能工作,模块应该没坏

网友B:
 刚刚修了一台90KW的     偶尔跳er15    最后发现时风扇的线圈烧了 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模块散热不好。

网友D:
这样的故障不能说明模块坏了,绝大多数是驱动电路和保护电路的问题,LZ应当认真检查,不能随便就打靶模块。希望早日修好。

网友E(2015-04-24):
能复位 应该和模块关系不大 检测电路找找原因吧!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应该是检测电路故障,电容失容、铜箔氧化、过孔腐蚀。。。

网友G:
驱动光耦A 331J A332J 14脚电路对应是ER15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