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各位老师:
   手里面有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用在一个转盘上,断电的时候马达被人手动旋转了很多圈,PLC指令用的是绝对定位指令,上电后指令让转盘运行至90度的绝对位置,电机会不会反转很多圈才到90度的,是不是应该先回一下原点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这个应该要看用什么做原点定位吧!
旋转编码器还是传感器定位!

楼主:
应该用内部原点吧,不是讲绝对式的伺服不用再原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