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顶装磁翻板液位计也磁性翻板液位计,又或者是磁翻柱液位计,又叫磁性浮子液位计等。但订购需要知道的参数是一定的,比如腐蚀性的介质需要防腐的材质,防腐的等级根据介质的腐蚀性等级等量变化。根据设备的情况决定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方式。

  1、设备运行的场所,生产商可以根据测量介质确定设备所用材质;

  2、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主导管以清除杂质;

  3、顶装磁翻板液位计配有远传配套仪表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a、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紧贴和面向主导管;

  b、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

  c、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

  d、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之间的连线最好用屏蔽二芯电缆敷设或单独穿保护管敷设;

  e、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修或调试完成后应及时盖上。

  4、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顶装磁翻板液位计:需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耳攀作固定支撑,用来加强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

  5、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介质进出口处,避免流体局部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6、顶装磁翻板液位计调试注意事项:应先打开上部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缓慢进入主导管内(介质急速冲击浮子,会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进行,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作三次,运作正常,顶装磁翻板液位计即可投。

网友A:
这个我觉得安装没什么太多要求
比较好整!

楼主:
有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