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力矩提升

楼主(2013-02-18):
交流电机用变频驱动,在转速低的情况下,不能带负荷工作,一带负荷便闷车,电流增大,变频就报过流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转矩不足

楼主:
是电机功率小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B:
很多变频器有个参数是管转矩的,设成恒转矩方式。

网友C:
变频器有启动力矩提升和动态力矩提升的功能,设置它即可。低频下运行带不动负载,那就要改控制模式,把V/F控制改成VC控制即可。

网友D:
如果参数设的没问题,一般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E:
楼主电机多大?变频器多大功率?
楼上说的非常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