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LED上出现了 stop  asserted  闪烁,变频器没有输出,这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该怎么解决变频器故障,谢谢,急,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无运行信号,仔细查下看。

网友B:
首先要确保外部信号的正常!

楼主:
你的意思是控制信号没有输入? 还是怎么回事,具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运行信号,仔细查下看。
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