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伺服驱动通电就报410,里面有一个电阻15W坏了,更换后还是报410,不知道何故?检测保险,整流模块均好,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A.410是吧,应该是过电压导致,测量一下主电源的电压,405V就有可能引起报警

网友A:
测量变压器没变之前的电压多少

楼主:
410报警查过了是DC欠电压,我已测绘了该部分的电路了,故障基本查明,感谢各位的帮助,谢!

网友B(2013-04-22):
你看一下外部接线负1与负2的短接线有没有短接。

网友C(2017-12-13):
那个15w的电阻是多大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