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程序,这样会不会有错啊?

楼主(2013-02-19):
大家帮我看下,这里的QW514前面,要不要加一个P啊,加P和不加P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
跪求解答~

网友A:
期待楼下高手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下高手帮你
楼下怎么没有人啊~~~大神们在哪啊?

网友B:
P的是立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的是立即输出
据我所知,当地址大于128或者256的时候,都得加个P的才对。不然编译不过。奇怪的是,这个命令它编译过去了。但是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地方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的是立即输出
据我所知,当地址大于128或者256的时候,都得加个P的才对。不然编译不过。奇怪的是,这个命令它编译过去了。但是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地方出的。
因为那是超出了输出映像区,P的不去读映像区,而不加P的去映像区,所以有这个问题
而且不同的PLC的映像区大小不同,所以不加P的这个PLC可能好用,另一个PLC可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