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9):
在S7-200中,用哪几个指令可以满足,有5个信号对应5个输出,程序要求是这样执行的:第一个信号满足

是,只执行第一个输出,如果同时又两个或以上有信号时,依次执行第一个,第二个,,依次执行!程序

循环扫描这个5个输入信号,执行相应的动作!
谢谢各位了~!给小弟点启发~!

网友A:
第一步,用到循环+移位指令来统计5个信号中为ON的个数。
第二步,将统计出来的个数填入队列,队列么可以用FIFO指令,也可以用间接寻址来维护。

嗯,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如果不会编,我给你地址,你寄给200的PLC过来,我编完写进去后顺丰到付给你。

楼主:
1楼,能能具体说说哪个指令吗!我的邮箱gf2003129@126.COM 你试着编一些,我参考一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能能具体说说哪个指令吗!我的邮箱gf2003129@126.COM 你试着编一些,我参考一些,谢谢!
你也别啥狙击小日本了,还是用用小日本的PLC算了,这样我就可以具体告诉你用什么指令了。

使用FX2N:
1、使用SUM指令来统计位数
2、使用FIFO指令来建立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