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利AS2-IPM

楼主(2013-02-19):
各位高人大家好!
我有一台爱德利AS2-IPM 1.5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稳压管全都烧毁了半波整流二极管烧的只余一个,开关电源IC用的是UC3844B,输出端的半波整流二极管是F2 7H,都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还有一个没有烧毁的半波整流二极管输出电压现在通电测量为32V,输出稳压管就全烧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修

网友A:
基本都废了,之前有一台也是爱得利AS2的,和LZ这台一样烧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B:
呵呵;这种变频器一台没多少钱吧;

网友C:
你这台爱德利象是假货,很多山寨版的

网友D:
看做工修理价值不大!

网友E:
可能是10V电源(外接模拟量端子短路?)或24V电源支路损坏(风扇堵转?),引起对应的整流二极管过流过热损坏,并导致开关电源反馈电压异常(相当与负载过重),从而导致开关电压各路输出电压升高烧毁稳压管
更换损坏器件后需检查风扇是否损坏及控制板AI/AO端字外部接线。

楼主:
请问F2 7H,是什么二极管呢

楼主:
随设备一起的,不知道多少钱,请问换个这样的控制版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