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的疑问

楼主(2013-02-19):
很少接触PLC通讯模块,有几个问题想请大家回答一下,先谢过。
S7-200通讯模块有:以太网、Profibus、Asi、model四种
S7-200通讯方式有:以太网、Profibus、Asi、MPI、自由口
S7-200通讯协议有:以太网(S7协议)、Profibus、Asi、PPI、MPI、自由口、TCP/IP
问题来了

1.Profibus、Asi通讯模块的物理接口是不是485接口?
2.MPI、自由口通讯可以直接通讯,不需要专用的通讯模块?比如cpu和触摸屏通讯直接连就可以,还是要通讯模块?
3.一个通讯模块只能支持一种固定的协议?(如果不是的话能否告知上面的四种模块分别可以支持哪些协议)

都是菜鸟问题,希望知道的都来回答一下~~~~

网友A:
知道点但真说起来就不行了,期待高手介绍下

楼主:
都不愿意分享啊?版主来扫扫盲啊~~~~~~~~~

网友B:
很少接触PLC通讯模块,有几个问题想请大家回答一下,先谢过。
S7-200通讯模块有:以太网、Profibus、Asi、model四种
S7-200通讯方式有:以太网、Profibus、Asi、MPI、自由口
S7-200通讯协议有:以太网(S7协议)、Profibus、Asi、PPI、MPI、自由口、TCP/IP
问题来了

1.Profibus、Asi通讯模块的物理接口是不是485接口?

这个从物理连接上,是的。

2.MPI、自由口通讯可以直接通讯,不需要专用的通讯模块?比如cpu和触摸屏通讯直接连就可以,还是要通讯模块?
在S7-200中,是的,CPU本身带的那个485口就支持MPI和自由空通讯的,MPI默认,自由口需要在程序中对SMB30或者SMB130进行设置。

3.一个通讯模块只能支持一种固定的协议?(如果不是的话能否告知上面的四种模块分别可以支持哪些协议)
这个应该说同一时间只能固定一种协议。
支持profibus的EM277,只支持profibus的从站。S7-200没有profibus主站的模块。
以太网是CP243-1,支持TCP/IP协议。
ASI总线是CP243-2,仅支持ASI协议,做主站的。
而200上自带的485通讯口就支持PPI,MPI,自定义协议的自由口通讯。但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协议起作用。当然可以通过程序来进行自动的切换。

不知道这么说你能理解了哇!!!

楼主:
谢谢~~上面的理解了
顺便再问一下:通常讲的S7协议是指什么协议?

网友B:
西门子自有协议,一般适用目前西门子的主流PLC S7系列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