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9):
最近想改造点设备  要装几个人机  但是T3177 OP277什么的价格太高   想用SMART LINE 700 IE与CP443通信读取数据  现在CP443带了两台电脑 WINCC。请问此人机可以和400PLC通信吗,如何实现。
还有 我想用TD400读CP443的数据  用大连德嘉的PPI-PN转换器  ,请问可行吗  或者推荐款人机能从PN上读取数据的或者从DP上读取数据的  再次先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DP通讯从成本及通讯效果上当然只考虑西门子触摸屏;

考虑用TD400的话相信要显示的数据不多,可以考虑用1个3.4英寸带以太网接口,可以跟400CPU自带的以太网口通讯的触摸屏,成本预计在1300以内。推荐GP4104,做个广告,哈哈。

楼主:
嘿嘿  回风版  就是在现场显示十来个料仓的料位而已

楼主:
风版能把这个型号的手册发来看下嘛  邮箱:huadongdianzi@qq.com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版能把这个型号的手册发来看下嘛  邮箱:huadongdianzi@qq.com 谢谢
已发送
~

楼主:
求风版提供个2000左右  6寸这样的人机的型号  带以太网口能和400通信的  网上价格都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风版提供个2000左右  6寸这样的人机的型号  带以太网口能和400通信的  网上价格都不准
查了MT8000的通讯手册上有400以太网通讯设置说明;但能否跟400CPU自带的以太网口通讯不确定。你可以致电威伦通技术热线;
然后等工程结束,来告知结果。

网友B:
怎么感觉是软文啊

楼主:
软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是软文啊
男人的感觉一般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是软文啊
男人的感觉一般不准。
风版是男是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知。。。。。。
那你给作下介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