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9):
请教:维纶MT6070iH触摸屏只显示左边一半屏,右边屏为竖条,是什么原因?能否修复?修复的代价大吗?

网友A:
漂移,做一个功能键,用以屏幕校正试试。

网友B:
按照描述应该是液晶问题,跟漂移有什么关系?

楼主:
请问液晶坏能修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液晶坏能修复吗?
如果是液晶坏了的话只能更换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液晶坏能修复吗?
如果是液晶坏了的话只能更换液晶。
谢谢,不知更换液晶屏需要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液晶坏能修复吗?
如果是液晶坏了的话只能更换液晶。
谢谢,不知更换液晶屏需要多少钱?
价格估计在300左右吧。

网友D:
换液晶;这种价格不高,整机换了用不了多少米;

楼主:
不知维纶MT6070iH液晶在哪能买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维纶MT6070iH液晶在哪能买到?
威纶通有

楼主:
青岛附近的有卖的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液晶;这种价格不高,整机换了用不了多少米;
说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青岛附近的有卖的吗?谢谢
先买个备用机吧;
然后再寄到苏州威伦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移,做一个功能键,用以屏幕校正试试。
漂移键则么做啊,请指教以下步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