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容,运行电容??

楼主(2013-02-19):
为什么要加电容,加电容和不加电容的区别

网友A:
是运行电容

网友B:
单相电的
这个应该是相位角的问题吧!

网友C:
单相电机!你可以不加电容试试!

网友D:
不加电容将无法运行

网友E:
有离心开关,达到转速串入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离心开关,达到转速串入电容
这个说法 不妥!

网友F:
一个普通单相电机运行用移相电容 只不过是加了个倒相开关 可以让单相电机正反转罢了

网友G:
运行电容,不加的话动不了~

网友H:
洗衣机里的电动机就是这样

网友I:
是运行启动电容,7楼的讲解非常到位。

网友J:
运行电容。没有无法运行

网友K:
支持7楼wangbingmei的回复。

网友L:
单相电机用于启动的电容,同相位不能启动,接电容的那两根线可用于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M:
根据电容的容量来判定启动电容还是运转电容,对于单相电机如果电容低于10微法,一般是启动电容,大于10微法电流比较大一般是运转电容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有离心开关,达到转速串入电容
有离心开关的一般有两个电容,一个启动电容,一个是运转电容,启动时两个电容都投入,转速达到一定的时候,离心开关切除启动电容,至此,电机启动完成!

网友O:
单相的电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根据电容的容量来判定启动电容还是运转电容,对于单相电机如果电容低于10微法,一般是启动电容,大于10微法电流比较大一般是运转电容
不懂就不要乱说误人子弟 启动电容容量是大于运转电容的! 但启动后达到一定转速就被离心开关甩开了  因为容量大 如果不甩开而长期工作的话会造成电机启动绕组电流过大而烧毁

网友P:
单相电容运行电机。。。。 还可正反转。。。

怎么说起离心开关了??

网友Q:
正反转控制

网友R:
220V交流单相电机起动方式大概分一下几种:第一种,分相起动式,如图1所示,系由辅助起动绕组来辅助启动,其起动转矩不大。运转速率大致保持定值。主要应用于电风扇,空调风扇电动机,洗衣机等电机。
第二种,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至80%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起动电容完成任务,并被断开。起动绕组不参与运行工作,而电动机以运行绕组线圈继续动作。
第三种,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至80%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起动电容完成任务,并被断开。而运行电容串接到起动绕组参与运行工作。这种接法一般用在空气压缩机,切割机,木工机床等负载大而不稳定的地方。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加电容,加电容和不加电容的区别
图上电容是运行电容,改变开关可以改变电机转向。不加电容电机不会转,长时间通电还会烧电机。

网友T:
分相用的,增加启动转矩。

网友U:
移相电容。。。。。。。

网友V:
单相电机少不了的,有的电机没有启动电容

网友W:
不加电容的话启动困难的

网友X:
十分肯定22楼说法。

网友Y:
肯定是启动电容。有问题请电15029599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