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9):
还是上次半夜就报故障的机子康沃变频器,我上次把频率调下来点后,挺了一个 月吧,年前有有这情况了,我说年后再去,结果从年前到年后这10天都是天天四五点左右报故障,上回频率在31.5hz的时候,电流是10.6左右,结果这回去,还是31.5hz但电流现在是12.6左右,很奇怪啊,同样频率,电流怎么越来越高啊!这个地方是农村,我怀疑低压低啊,那人说年前电压低,居民电脑启动不起来,让电工调变压器了,但电压高了,怎么还报故障啊。

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拿个时控开关定的时间在后半夜停了,早上5点起来,我看看还是这种情况吗!

变频器输入电压低,是不是电流大啊,同样频率的话,但现在电压调高了,结果现在电流比原先更高了!

看了变频器数据,最后一次故障er09, 故障电压241v, 直流母线电压603v, 运行时候电压241v,直流母线590v,
到底差哪呢,深井泵真的电流比高层给水泵大很多吗? 5.5深井泵,变频器也是g5.5kw,深10米

网友A:
是的,变频器加大一级。

网友B:
深井泵啊!
这个应该适当放大点!
夜间3点多应该是电压升高吧!

网友C:
泵是不是有问题呀!电流大呀!

楼主:
跟电工调变压器有关吗?输入电压如果提高,是不是变频器的电流显示也相应提高,31.5hz年前的时候10.6左右,现在频率还是那个频,电流12.5左右,我担心,如果跟输入电压没关的话,照着速度,下个月就得提高到报过载的电流水平了!!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与输入的电源电压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中间有个整流滤波电路,你设置下跳变参数,把这个频率屏蔽掉试下

网友E:
这个情况看起来好像比较复杂啊

网友F:
 根据你说的现象我判断好像与气温变化有关系,因为东北冬季每天凌晨温度是最低的时候,可以假设一下,你用的变频器功率偏小或正处于临界值,那么过流保护对负载的变化就非常敏感,夜间的低温会使水泵或电机的轴承油脂凝固变稠,加大了电机的阻力,从而使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动作,如果是这样,将变频器功率加大一级就能解决此问题,你不妨试一下,即可验证。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与输入的电源电压没有太大关系

楼主:
我感觉和电压有关吧,农村电压一会一样。 我现在用时控开关控制变频器在半夜12点到早上5点停止,避开晚上电压高,现在两天了,没有在半夜跳故障!

网友H: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I:
b变频器选的没事。G5.5KW可以的,故障代码er09是不是过流呀,你检查几样数据。一;水泵的绝缘电阻现在是多少。二,三相输入输出电压是否平衡。三;电缆的线间绝缘电阻是多少。四;水泵的三相电阻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