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9):
原先装的CX-programmer7.3卸载后再次重装时总提示安装向导中断,再装其它版本同样如此,而且所有硬盘中也找不到遗留文件。难道只有重装系统才能解决吗?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注册表项没有删完,我以前碰到过一次,要删除哪些现在已经忘了。你可以用系统还原试试。

网友B:
官网下载或者使用Cx-One光盘中的Cx-Remove工具卸载后再行安装。

网友C:
注册表项 看看

网友D:
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E:
用360去注册表中删除

楼主:
从omron官网上查到了,只能使用它们的专用软件卸载,否则将造成无法重新安装,若已造成无法安装则只能重装系统。欧姆龙:你也太坑爹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或者使用Cx-One光盘中的Cx-Remove工具卸载后再行安装。

说的好,但是什么时候用马甲什么时候用正版的,你自己有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omron官网上查到了,只能使用它们的专用软件卸载,否则将造成无法重新安装,若已造成无法安装则只能重装系统。欧姆龙:你也太坑爹了吧?
没办法,欧姆龙CXONE中软件很多都是别人做的,如运动控制部分翠欧的……

网友G(2014-09-25):
如果卸载不干净,在注册表里搜索 OMRON 、cx、 cx-programmer 、cx-one,将注册表中相应的文件夹和选项删除,再重装一遍,亲测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解决,谢谢!

网友H(2015-11-23):
回复 网友G:
求指教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最后还是重装了系统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