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一二次接线

楼主(2013-02-19):
变压器一次二次接线,是直接和电缆连接 还是通过通牌啊  正规的啊  我说的是变压器的绝缘子  一次侧是10KV 二次侧是4KV

网友A:
要看多大变压器

网友B:
高压我是不懂!也没有高压作业证。求专家科普一下

网友C:
变压器出来总要有个总电源开关柜吧,看你的变压器大小,开关柜位置,大电流、位置方便最好用铜排。

网友D:
根据现场情况,可以用电缆,也可以用铜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一次二次接线,是直接和电缆连接 还是通过通牌啊  正规的啊  我说的是变压器的绝缘子  一次侧是10KV 二次侧是4KV
“通牌”,想了一下,应当是说“铜排”;“二次侧是4KV”,似乎是“二次侧是0.4kV”。
问题可参考1楼、3楼的回复。

楼主:
确实是4KV  不是0.4kv

网友F:
稍微大点的变压器出现都是用铜排做的
进线多数是采用高压电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是4KV  不是0.4kv
应该是0.4kv怎么会是4KV

网友G:
补充下,用的是设备线夹连接!

网友H:
这将取决于变压器的形式是箱变还是油侵式,要因设计及产品形式来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4KV  不是0.4kv
哦;
10kV以下,因为仅见过1kV、听说过6kV等,所以不知道。

泛泛地说,连接可靠、符合设计要求,应当就可以。

网友I:
这个随便都可以,只要线径,还有额定的耐压,最好是耐高压线,安全。铜排也可以省钱,你这个变压器有点特殊,10KV变4kV 通常变压器是10KV变0.4KV

网友J:
视容量大小而定

网友K:
回楼主 变压器二次侧才用电缆还是铜排这个在设计上没有硬性规定 主要视现场条件而设计 但如果才用电缆 建议设计必要的保护装置

楼主:
我们这是特殊变压器 明白吗。  一次3颗接线柱,2次2颗接线柱。 不要说了,肯定是4KV

网友L:
三相变两相,特种变压器!电炉用变压器,或者是电镀电源变压器

楼主: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M:
怎么会是4KV

楼主:
人家就是这么用的, 电炉炼钢

网友N:
可以用电缆也可以用铜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