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0):
[/siz常用电工计算口诀
第一章按功率计算电流的口诀之一
1.用途:
 这是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千瓦或千伏安)算出电流(安)的口诀。
 电流的大小直接与功率有关,也与电压,相别,力率(又称功率因数)等有关。一般有公式可供计算,由于工厂常用的都是380/220 伏三相四线系统,因此,可以根据功率的大小直接算出电流。
2.口诀:低压380/220 伏系统每KW 的电流,安。
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3. 说明:口诀是以380/220V 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
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对于某些单相或电压不同的单相设
备,其每千瓦的安数.口诀中另外作了说明。
①这两句口诀中,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力率
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
倍”( 乘2)就是电流, 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例1 】5.5 千瓦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11 安。
【例2 】4 0 千瓦水泵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8 0安。
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
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
【例1】3 千瓦电加热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
【例2】1 5 千瓦电阻炉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2 3 安。
这口诀并不专指电热,对于照明也适用.虽然照明的灯泡
是单相而不是三相,但对照明供电的三相四线干线仍属三相。
只要三相大体平衡也可以这样计算。此外,以千伏安为单位的电器(如变压器或整
流器)和以千乏为单位的移相电容器(提高力率用)也都适用。即是说,这后半句虽
然说的是电热,但包括所有以千伏安、千乏为单位的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
的电热和照明设备。
【例1 】1 2 千瓦的三相( 平衡时) 照明干线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 8 安。
【例2】30 千伏安的整流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指380 伏三相交流侧)
【例3 】3 2 0 千伏安的配电变压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80 安(指
380/220 伏低压侧)。
【例4】100 千乏的移相电容器(380 伏三相)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50 安。
②.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 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力率大多为1,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 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伏安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
【例1】500 伏安(0.5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220 伏电源侧)按“单相( 每)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2.3 安。
【例2 】1000 瓦投光灯按“单相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4.5 安。对于电压更低的单相,口诀中没有提到。可以取220 伏为标准,看电压降低多少,电流就反过来增大多少。比如36伏电压,以220 伏为标准来说,它降低到1/6,电流就应增大到6倍,即每千瓦的电流为6 × 4.5=27 安。比如36 伏,60 瓦的行灯每只电流为0.06 × 27=1.6 安,5 只便共有8 安。
③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 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条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力率大多为1,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伏安为单位的380 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或千伏安数乘 2.5 就是电流,安。
【例l】32 千瓦钼丝电阻炉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80 安。
【例2】2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5 安。
【例3】21 千伏安的交流电焊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53 安。
注1 :按“电力加倍”计算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的电流有的有些误差,
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
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此外,还有一些影响电流大小的因素,不过,作
为估算,影响并不大。
 注2: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心上,则不必算到小数
点以后,可以四舍五入成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
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和即可。
    第二章 导体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1. 用途:各种导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通常可以从手册
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导线的载
流量与导线的载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铝或铜),型号(绝缘线或裸线等),敷设方法(明敷或穿管等)以及环境温度(25度左右或更大)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10 下五,1 0 0 上二。
2 5 ,3 5 ,四三界。
7 0 ,95 ,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3.说明: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 度的条
件为准。若条件不同, 口诀另有说明。
绝缘线包括各种型号的橡皮绝缘线或塑料绝缘线。口诀
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电流,安)不是直接指出,而是“用截面
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应当先熟悉导线截面,(平方
毫米)的排列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O 95 l20 150 185......
生产厂制造铝芯绝缘线的截面积通常从而2.5开始,铜芯
绝缘线则从1 开始;裸铝线从16 开始;裸铜线从10 开始。
① 这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以按截面数的多少倍来计算。口诀中阿
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
起来便如下:
 ..10 16-25 35-50 70-95 120....
 五倍四倍三倍两倍半二倍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原来“10 下五”是指截
面从10 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五倍。“100 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
以上,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二倍。截面25与35 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 四三界”。而截面70、95 则为2.5 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 以下及100 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倍数。
下面以明敷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25 度,举例说明:
【例1】 6 平方毫米的,按10 下五,算得载流量为30 安。
【例2】150 平方毫米的,按100 上二,算得载流量为300 安。
【例3】70 平方毫米的,按70、95 两2 倍半,算得载流量为175安。从上面的排列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25 与35 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但靠近向三倍变化的一侧,它按口诀是四倍,即100 安。但实际不到四倍(按手册为97 安)。而35 则相反,按口诀是三倍,即105 安,实际是117 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 的不让它满到100 安,35 的则可以略为超过105 安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最始(左)端,实际便不止五倍
〈最大可达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
的电能损耗,通常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也只标12 安。
② 从这以下,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本句: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①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环境温度超过25 度,应按①计算后,再打九折。(乘0.9)。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
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体载流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 度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种条件都改变(穿管又温度较高)。则按①计算后打八折,再打
九折。或者简单地一次打七折计算(即0.8 × 0.9=0.72,约0.7)。这也可以说是穿
管温度,八九折的意思。
例如:(铝芯绝缘线)10 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40 安(10 × 5
× 0.8 = 40)
 高温(九折)45 安(10 × 5 × 0.9=45 安)。
 穿管又高温(七折)35 安(1O × 5 × 0.7=35)
 95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190安(95×2.5×0.8=190)
 高温(九折),214 安(95 × 2.5 × 0.9=213.8)
 穿管又高温(七折)。166 安(95 × 2.5 × 0.7 = 166.3)
③ 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按①中计算后再加一半(乘l.5)。这是指同样截面的铝芯绝缘线与铝裸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1】 16 平方毫米的裸铝线,96 安(16 × 4 × 1.5 = 96)
高温,86 安(16 × 4 × 1.5 × 0.9=86.4)
【例2】 35 平方毫米裸铝线,150 安(35 × 3 × 1.5=157.5)
【例3】120 平方毫米裸铝线,360 安(120 × 2 × 1.5 = 360)
④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一】 35 平方的裸铜线25 度,升级为50 平方毫米,再按50 平方毫米裸铝
线,25 度计算为225 安(50 × 3 × 1.5)
【例二】 16 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 度,按25 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00 安(25 × 4)
【例三】95 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 度,穿管,按120 平方毫米铝绝缘线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92 安(120 × 2 × 0.8)。

     第三章  配电计算

一 对电动机配线的口诀
1.用途 根据电动机容量(千瓦)直接决定所配支路导线截面的大小,不必将电动
机容量先算出电流,再来选导线截面。
2.口诀 铝芯绝缘线各种截面,所配电动机容量(千瓦)的加数关系:
3.说明此口诀是对三相380 伏电动机配线的。导线为铝
芯绝缘线(或塑料线)穿管敷设。
4.由于电动机容量等级较多,因此,口诀反过来表示,即指出不同的导线截面所配
电动机容量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比“截面数加大多少”来表示。
2.5 加三,4 加四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为此,先要了解一般电动机容量(千瓦)的排列:
0.8 1.1 1.5  2.2 3 4 5.5 7.5 1O 13 17 22 30
40 55 75 100
“2.5 加三”,表示2.5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2.5 加三”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备5.5 千瓦的电动机。
 “4 加四”,是4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4 加四”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8 千瓦( 产品只有相近的7.5 千瓦)的电动机。
 “6 后加六”是说从6 平方毫米开始,及以后都能配“加大六”千瓦的电动机。即6 平方毫米可配12 千瓦,10 平方毫米可配16 千瓦,16 平方毫米可配22 千瓦。
 “25  五”,是说从25 平方毫米开始,加数由六改变为五了。即25 平方毫米可配30 千瓦,35 平方毫米可配40 千瓦,50 平方毫米可配55 千瓦,70 平方毫米可配75 千瓦。
 “1 2 0 导线配百数”( 读“百二导线配百数”) 是说电动机大到100 千瓦。导线截面便不是以“加大”的关系来配电动机,而是120 平方毫米的导线反而只能配100 千瓦的电动机了。
【例1】7 千瓦电动机配截面为4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4 加四”)
【例2】 17 千瓦电动机配截面为16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6后加六”) 。
【例3 】 28 千瓦的电动机配截面为25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2 5   五”)
 以上配线稍有余裕,( 目前有提高导线载流的趋势。因此,有些手册中导线所配电动机容量,比这里提出的要大些,特别是小截面导线所配的电动机。)因此, 即使容量稍超过一点(如16平方毫米配23千瓦),或者容量虽不超过,但环境温度较
高,也都可适用。但大截面的导线,当环境温度较高时,仍以改大一级为宜。比如70 平方毫米本来可以配75 千瓦,若环境温度较高则以改大为95 平方毫米为宜。而100 千瓦则改配150 平方毫米为宜。
第四章 电力穿管的口诀
1. 用途 钢管穿线时,一般规定,管内全部导线的截面(包括绝缘层)不超过管内空截面的40%,这种计算比较麻烦,为此手册中有编成的表格供使用。口诀仅解诀对三
相电动机配线所需管径大小的问题。这时管内所穿的是三条同截面的绝缘线。
2 口诀: 焊接钢管内径及所穿三条电力线的截面的关系:
20 穿4 、6
25 只穿10
40 穿35
一二轮流数
3.说明:口诀指的是焊接钢管(或称厚钢管),管壁厚2 毫米以上,可以埋于地下的。它不同于电线管( 或称黑铁灯管)。
 焊接钢管的规格以内径表示,单位是毫米.为了运用口诀,应先了解焊接钢管的规格排列:
  15 20 25 32 40 50 70 80 毫米
①这里已经指明三种管径分别可穿的导线截面。其中20毫米内径的可穿4 及6 平方毫米两种截面。另外两种管径只可穿一种截面,即25毫米内径的只可穿10平方毫米一种截面,40 毫米内径的只可穿35 平方毫米一种截面。
② “一二轮流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口诀是解决其它管径的穿线关系而说的。但它较难理解。为此,我们且把全部关系排列出来看一看: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最小的管径15 开始,顺着次序,总是
穿一种,二种截面,轮流出现。这就是“一二轮流数”。
但是,单独这样记忆,可能较困难,如果配合①来记,便会
容易些。比如念到“20 穿4、6”后,便可联想到: 20 的前面是15,而且只种穿一种截面,那便是紧挨着的2.5;而20 的后面是25,也只穿一种截面,应该是紧挨着的10。同样,念到“25只穿10”以及“40 穿35”也都可以引起类似的联想。这样就更容易记住了。
 实际使用时,往往是已知三条电力线的截面,而要求决定管子的规格。这便要
把口诀的说法反过来使用。
【例1】 三条70 平方毫米的电力线,应配50 的焊接钢管(由“40 穿35”联想到后面的50 必可穿50,70 两种截面) 。
【例2】 三条16 平方毫米的电力线,应配32 的焊接钢管(由“25 只穿10”联想到后面, 或由“40 穿35”联想到前面,都可定出管径为32 。)
 导线穿管时,为了穿线的方便,要求有一定的管径,但在上述的导线和所配的管径下,当管线短或弯头少时,便比管线长或弯头多的要容易些。因此这时的管径也可配小一些。作法是把导线截面视为小一级的,再来配管径。如10 平方毫米导线本来配25毫米管径的管子,由于管线短或弯头少,现在先看成是6 平方毫米的导线,再来配管径,便可改为20 毫米的了。 最后提一下:“穿管最大240”, 即三条电力线穿管最大只可能达到240 安(环境温度25 度)。这时已用到150 平方毫米的导线和80 毫米的管径,施工困难,再大就更难了。了解这个数量,可使我们判断:当线路电流大于240安时,一条管线已不可能,必须用两条或三条管线来满足。这在低压配电室的出线回路中, 常有这种现象。

 第五章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配控保护设备的口诀
1.用途 根据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容量(千瓦),决定开关及熔断器中熔体的电流( 安) 。
2.口诀 三相鼠笼式电动机所配开关,熔体(A)对电动机容量(千瓦)的倍数关系:
开关起动,千瓦乘6
熔体保护,千瓦乘4
3.说明 口诀所指的是三相380 伏鼠笼式电动机。
①小型鼠笼式电动机,当起动不频繁时,可用铁壳开关(或其它有保护罩的开关)
直接起动。铁壳开关的容量(安)应为电动机的“千瓦数的6 倍”左右才安全。这
是因为起动电流很大的缘故。这种用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千瓦,一般以4 . 5 千瓦以下为宜。
【例1 】 1.7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 配15 安铁壳开关。
【例2】 5.5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配30 安铁壳开关(计算为33 安,应配60 安开关。但因超过30 安不多,从经济而不影响安全的情况考虑, 可以选3 0 安的。)
【例3】 7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配60 安铁壳开关。对于不是用来“直接起动”电动机的开关,容量不必按“6 倍”考虑,而是可以小些。
② 鼠笼式电动机通常采用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但熔断器中的熔体电流,又要考虑避开起动时的大电流。为此一般熔体电流可按电动机“千瓦数的4 倍”选择。
具体选用时,同铁壳开关一样,应按产品规格选用。这里不便多介绍。不过熔丝(软
铅丝)的规格还不大统一,目前仍用号码表示,见表3-1。

熔断器可单独装在磁力起动器之前,也可与开关合成一套(如铁壳开关内附有容断器)。选用的熔体在使用中如出现:“在开动时熔断”的现象,应检查原因,若无短路现象,则可能还是还没有避开起动电流。这时允许换大的一级熔体(必要时也可换大两级),但不宜更大。
第六章自动开关脱扣器整定电流选择的口诀
1.用途根据电动机容量(千瓦)或变压器容量(千伏安)直接决定脱扣器额定电流的大小(安)
2.口诀:
电动机瞬动,千瓦20 倍
变压器瞬动,千伏安3 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3.说明:自动开关常用在对鼠笼式电动机供电的线路上,作不经常操作的开关。
如果操作频繁,可加串一个接触器来操作。自动开关可利用其中的电磁脱扣器(瞬
动)作短路保护,利用其中的热脱扣器(或延时脱扣器)作过载保护。
① 这句口诀是指控制一台鼠笼式电动机〈三相380 伏)的自动开关,其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可按”千瓦数的20 倍”选择。例如:10 千瓦电动机,自动开关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为200 安(1O × 20)
有些小容量的电动机起动电流较大, 有时按”千瓦2 0
倍”选择瞬时动作整定电流,仍不能避开起动电流的影响,这时允许再略取大些。
但以不超过20% 为宜。
② 这句口诀指配电变压器后的,作为总开关用的自动开关。其电磁脱扣器瞬时动
作整定电流( 安) ,可按“千伏安数的
3 倍”选择。例如:500 千伏安变压器,作为总开关的自动开关电磁脱扣器瞬时动
作整定电流为1500 安(500 × 3)。
③ 对于上述电动机或变压器的过负荷保护,其热脱扣器或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
整定电流可按电动机或变压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如10 千瓦电动机,其整定电流为20 安;40 千瓦电动机,其整定电流为80 安。如500 千伏安变压器,其整定电流为750 安。具体选择时,也允许稍大些。但以不超过20% 为宜。
第七章 车间负荷

1. 用途根据车间内用电设备容量的大小(千瓦),估算电
流负荷的大小(安),作为选择供电线路的依据。
冷床50 ,热床75 。
电热120,其余150。
台数少时,两台倍数,
几个车间,再0 . 3 处。
2.口诀按机械工厂车间内不同性质的工艺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给出相应的估算电流。
3.说明口诀是对机械工厂不同加工车间配电的经验数据。适用于三相380 伏。
 车间负荷电流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计算较复杂。但也只能得出
一个近似的数据。因此, 利用口诀估算,同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比较简单。
 为了使方法简单,口诀所指的设备容量(千瓦),只按工艺用电设备统计(统计
时,不必分单相,三相,千瓦或千伏安等。可以统统看成千瓦而相加) 。对于一些辅助用电设备如卫生通风机、照明以及吊车等允许忽略,因为在估算的电流中已有适当余裕,可以包括这些设备的用电。有时,统计资料已包括了这些辅助设备。那也不必硬要扣除掉。因为它们参加与否, 影响不大。
 口诀估出的电流,是三相或三相四线供电线路上的电流。
 下面对口诀进行说明:
 ①这口诀指出各种不同性质的生产车间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的估算电流( 安) 。
 “冷床50”,指一般车床,刨床等冷加工的机床,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
负荷约50 安。
 “热床7 5”指锻、冲、压等热加工的机床, 每1 0 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75 安。
 “电热1 2 0 ”(读“电热百二”) 指电阻炉等电热设备,也可包括电镀等整流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120 安。
 “其余150”( 读“其余百五”)指压缩机,水泵等长期运转的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l50 安。
【例1】 机械加工车间机床容量等共24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40 ÷ 100)
× 50=120 安
【例2】 锻压车间空气锤及压力机等共18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180 ÷
100)× 75=135 安
【例3】 热处理车间各种电阻炉共28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80 ÷ 100)×
12O = 336 安
 电阻炉中有一些是单相用电设备, 而且有的容量很大。一般应平衡分布于三
相中,若做不到,也允许有些不平衡。如果很不平衡,(最大相比最小相大一倍以上)时,则应改变设备容量的统计方法,即取最大相的千瓦数乘3。以此数值作为车间的设备容量,再按口诀估算其电流。例如某热处理车间三相电阻炉共120 千瓦(平均每相40 千瓦),另有一台单相50 千瓦,无法平衡,使最大一相达50+40=90 千瓦。这比负荷小的那相大一倍以上。因此,车间的设备容量应改为90 × 3=270千瓦,再估算电流负荷为(270 ÷ 100)× 120=324 安。
【例4】 空压站压缩机容量共225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25 ÷ 100)× 150
= 338 安。
 对于空压站,泵房等装设的备用设备,一般不参加设备容量统计。某泵房有5
台28 千瓦的水泵,其中一台备用,则按4 × 28=112 千瓦计算电流负荷为168 安。
 估出电流负荷后,可根据它选择送电给这个车间的导线规格及截面。
 这口诀对于其它工厂的车间也适用。其它生产性质的工厂大多是长期运转设
备, 一般可按“其余1 5 0 ”的情况计算。也有些负荷较低的长期运转设备,如运输机械(皮带)等,则可按“电热1 2 0 ”采用。
 机械工厂中还有些电焊设备,对于附在其它车间的少数容量不大的设备,同样可看作辅助设备而不参加统计。若是电焊车间或大电焊工段,则可按“热床75”处理,不过也要注意单相设备引起的三相不平衡。这可同前面电阻炉一样处理。
② 口诀也可估算一条干线的负荷电流。这就是仍按①中的规定计算。不过当干线上用电设备台数很少时,有时按①中的方法算出的数值很小,有时甚至小到连满足其中一台设备的电流也不够。这时,估算电流以满足其中最大两台的电流为好。
如机械加工车间中某个配电箱,供电给5 台机床共30 千瓦,如图4-1。按①估算电流负荷为(30 ÷ 100)× 50=15,这比图中最大那台10 千瓦的电流还小,因此,对于这种台数较少的情况,可取其中最大两台容量的千瓦数加倍,作为估算的电流负荷。

图4-1 支干线估算电流的例子
(额定容量,即设备容量34 千瓦;计算电流为34 安)
这就是口诀中提出“台数少时,两台倍数”的原因。本例可取(lO+7)× 2 = 34
安作为电流负荷。至于台数少到什么情况才用这个方法,则应通过比较决定,即当
台数少时,用①及②两种算法比较,取其中较大的结果作为估算电流。
第八章  吊车及电焊机配线

1.用途 对吊车供电的支路导线及开关可以根据吊车的吨位的大小直接决定,免
去一些中间的计算环节。
2.口诀
2 吨三十,5 吨六
15 一百, 75 二。
导线截面,按吨计。
桥式吊车,大一级。
3.说明口诀适用于工厂中一般使用的吊车,电压380 伏三相。
① 这口诀表示:“按吨位决定供电开关的大小( 安)”,每节前面的阿拉伯字码
表示吊车的吨位,后面的汉字数字表示相应的开关大小( 安),但有的省略了一个位数, 如“5 吨六”, 是“5 吨六十”的省略:“7 5 二”,是“7 5 吨二百”的省略, 一般还是容易判断的。根据口诀决定开关:
2 吨及以下       30 安
 5 吨          60 安
 15 吨        100 安
 75 吨         200 安
上述吨位中间的吊车,如10 吨吊车,可按相近的大吨
位的开关选择,即选100 安。
② 这口诀表示按吨位决定供电导线(穿于管内)截面的大小。
 “导线截面按吨位计”,是说可按吊车的吨位数选择相近(或稍大)规格的导线。如3 吨吊车可选相近的4 平方毫米的导线。5 吨吊车可取6 平方毫米的。但“桥式吊车大一级”,即5 吨桥式吊车则不取6 平方毫米的,而宜取10 平方毫米的。
 以上选择的导线都比吊车电动机按“对电动机配线”
的口诀应配的导线小些。如5 吨桥式吊车,电动机约23 千瓦,按口诀“6 后加六”,应配25 或16 平方毫米的导线,而这里只配10 平方毫米的。这是因为吊车通常使用的时间短,停车的时间较长,属于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缘故。类似的设备还有电焊机。用电时间更短的还有磁力探伤器等。对于这类设备的配线, 均可以取小些。
 最后补充谈一谈关于电焊机支路的配电。电焊机通常分为电弧焊和电阻焊两
大类, 其中电阻焊( 对焊、点焊、缝焊等)接用的时间更短些。上面说过,对它们
配线可以小一些,具体作法是:
先将容量改变( 降低), 可按“孤焊八折, 阻焊半”的口诀进行。即电弧焊机类
将容量打八折,电阻焊机类
打对折(乘0.5),然后再按这改变了的容量进行配电。
【例1】32 千伏安交流弧焊机,按“孤焊八折”,则32 × 0.8=25.6,即配电时容量
可改为26千伏安。当接用380伏单相时,可按26 × 2.5=65 安配电。
【例2】50 千伏安点焊机,按“阻焊半”,则5O × 0.5 = 25,即可按25 千伏安配电。当为380 伏单相时,按25 × 2.5=62.5即63 安配电。
e]

网友A:
虽然没仔细看,但应当见过不少“计算口诀”的帖子了;
我想,如果能够结合实际的例子、来介绍应用方法,并总结经验,应当会受欢迎。

网友B:
其实这些知识还是很有用的!
刚从学校出来时候每次做规划时都会看看。

网友C:
不错,正好用到,3q

网友D:
不错的帖子,对菜鸟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E:
好帖很实用很经典值得学习

网友F(2014-01-25):
这个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