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0):
请高手帮助谢谢画出电路

网友A:
  一支热电偶连接两台仪表,采用并联接线即可。但热电偶具有信号微弱、易受干扰、内阻小、传送距离有限等特性。要一支热电偶连接多台显示仪表,并又能克服热电偶的弱点及保证测量精度,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体化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了。

网友B:
这个?有必要吗?当然,热电偶是可以一带二的。因为它的输出阻抗很低。带载能力自然很强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再问一下,温控表内部都有温度补偿电路,能不能干扰造成温度显示不准确

网友B:
不会吧,因为温补是针对信号而言的,你的两块表所处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就补多少。完全是由传感器的信号决定的。当然,我忘了说,两块表并联没问题,但是传感器的电缆线不要太长,理论上越短越好。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
一个热电偶没多少钱吧!

网友D:
一般两块表的显示会有3到5度的偏差,有的会更大。

网友E:
根据偶的经验,温度检测控制系统中,现场仪表是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现场的热偶是一个出现误差、故障最频繁的仪表,而这种仪表带两个性能稳定的温度仪表偶认为不符合安全稳定性。

网友F:
带两块表有什么用? 我们这里都是两个热电偶接一块表,任意显示一个,两根热电偶温差超过设定值就报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支热电偶连接两台仪表,采用并联接线即可。但热电偶具有信号微弱、易受干扰、内阻小、传送距离有限等特性。要一支热电偶连接多台显示仪表,并又能克服热电偶的弱点及保证测量精度,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体化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了。
支持!!!

网友H:
不能这么用吧!

网友I:
一支热电偶连接两台仪表!搞什么飞机呀!说一下长长见识!如果就是为了在两个地方显示,显示仪表可选择带输出的!另一块表取这个输出信号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必要吗?当然,热电偶是可以一带二的。因为它的输出阻抗很低。带载能力自然很强了。
它的输出阻抗很低?。。。不太理解呀!对吗?
带载能力很强!是因为显示表的输入阻抗高吧?求解释!

网友J:
没有弄过,也没有必要这么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必要吗?当然,热电偶是可以一带二的。因为它的输出阻抗很低。带载能力自然很强了。
它的输出阻抗很低?。。。不太理解呀!对吗?
带载能力很强!是因为显示表的输入阻抗高吧?求解释!
你测试过热电偶的冷态电阻吗?难道它不是低阻吗?它的输出电阻是多少?还不能算是输出阻抗低?

网友I:
百度了一下!输出阻抗,output impedance,阻抗是电路或设备对电流的阻力,输出阻抗是在出口处测得的阻抗。阻抗越小,驱动更大负载的能力就越高。
热电偶的冷态电阻 貌似是内阻?和输出阻抗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