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0):
1﹒电阻的认识﹕各种材料的物体对通过它的电流呈现一定的阻力﹐这种阻碍电流的作用叫电阻。具有一定的阻值﹐一定的几何形状﹐一定的技朮性能的在电路中起电阻作用的电子组件叫阻器﹐即通常所称的电阻。电阻R在数值上等于加在电阻上的电压U通过的电流I的比值﹐即R=U/I。
2﹒种类﹕
a 按制作材料可分为﹕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水泥电阻等。其中常用的为碳膜电阻﹐而水泥
电阻则常用于大功率电器中或用作负载。
b 按功率大小可为1/8w以下1/8w﹑1/4w﹑1/2w﹑1w﹑2w等。
c 按阻值表示法又可分为数字表示法及色环表示法。
d 按阻值的精密度又可分为精密电阻(五环)和普通电阻(四环)。精密电阻通常在Z轴表中用“F”表示。
3﹒电阻的单位及换算﹕
a 电阻的单位﹕我们常用的电阻单位为千欧(KΩ),兆欧(MΩ)﹐电阻最基本的单位为欧姆(Ω)
b 电阻的换算﹕1MΩ = 1000KΩ      1 KΩ= 1000Ω
4﹒电阻的电路符号及字母表示﹕R
5﹒电阻的作用﹕阻流和分压。
6. 电阻的阻值辨认﹕由于电阻阻值的表示法有数字表示法和色环表示法两种﹐因而电阻阻值的读数也有
两种﹕
a 数字表示法﹕此表示法常用于CHIP组件中。辨认时数字之前两位为有效数字﹐而第三位为倍率。例如﹕
334表示﹕33×104Ω=330 KΩ 275表示﹕27×105Ω=2.7 MΩ
b.色环表示法﹕

电阻色环转换为阻值对照表

4色环电阻,是用3个色环来表示阻值,前二环代表有效值,第三环代表乘上的次方数,用1个色环表示误差。5色环电阻一般是金属膜电阻,为更好地表示精度,用4个色环表示阻值,另一个色环表示误差。下表是色环电阻的颜色-数值对照表:
色环 第一环 第二环 第三环 第四环
  (乘法) (误差环)
黑 0 0 1
棕 1 1 10 +/- 1%
红 2 2 100 +-2%
橙 3 3 1000
黄 4 4 10000
绿 5 5 100000 +/- 0.5%
兰 6 6 1000000 +/- 0.2%
紫 7 7 10000000 +/- 0.1%
灰 8 8 100000000
白 9 9 1000000000 +5~-20%
金    +-5%
银    +-10%
无色环    +-20%

一、电阻阻值的色环表示法
电阻的单位: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什么叫“1欧姆”?假如一段导线,两端的电压是1伏,此时流过导线的电流是1安培,那么这段导线的电阻就是1欧姆,简称“欧”。1000欧=1千欧(KΩ),1000千欧=1兆欧(MΩ)。欧姆的符号是“Ω”;千欧符号“ΚΩ”;兆欧符号“MΩ”。
1、颜色和数字的对应关系:首先我们向你介绍颜色和阿拉伯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规定是国际上公认的识别方法,记住它对我们进一步学习很有帮助。
颜色
按照下面的方法容易记忆: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此外,还有金、银两个颜色要特别记忆,它们在色环电阻中,处在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数字含义,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对此,我们放在后面介绍。
“四色环”读数规则
    所谓“四色环电阻”就是指用四条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从左向右数,第一,二环表示两位有效数字,第三环表示数字后面添加“0”的个数。所谓“从左向右”,我们是指把电阻象图中所画的样子放置——四条色环中,有三条相互之间的距离靠得比较近,而第四环距离稍微大一点。如下图:
      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电阻产品,你要区分色环距离的大小的确很困难,哪一环是第一环,往往凭借经验来识别;对四色环而言,还有一点可以借鉴,那就是:四色环电阻的第四环,不是金色,就是银色,而不会是其它颜色(这一点在五色环中不适用);这样你就可以知道那一环该是第一环了。
请看下面例子:
红2   紫7   棕1   金±5%
第一环:红——代表2
第二环:紫——代表7
第三环:棕——代表1,
但是第三环的“1”并不是“有效数字”,而是表示在前面两个有效数字后面添加“零”的个数。
由此看来,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270,单位是什么?在色环电阻中,一律默认为“欧姆”(电阻的基本单位,符号是Ω)。上述电阻的阻值是:270Ω
  那么,第四环又是什么意思?第四环表示电阻的“精度”,也就是阻值的误差。金色代表误差±5%,银色代表误差±10%。对270Ω而言,±5%的误差,意味着这个电阻实际最小的阻值是270*(1-0.05)=265.5Ω;最大不会超过270*(1+0.05)=283.5Ω。
在识别四色环电阻时,有两个情况要特别注意:
1、当第三环是黑色的时候,这个黑环代表0的个数,几个0?是0个“0”,也就是“没有0”。如:红2   红2   黑0个0   金±5%   阻值是:22Ω 而绝不是220Ω!
2、金色和银色也会出现在第三环中: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第四环是表示误差的色环,用金、银两种颜色分别表示不同的精度;而第三环表示“添加零的个数”,那么当第三环出现金色或银色的时候,又怎么理解“添加零的个数”呢?做法如下:
第三环—金色:把小数点向前移动1位;
第三环—银色:把小数点向前移动2位。
例:
1、色环排列:橙灰金 金 ,阻值是3.8Ω
2、色环排列:绿黄银 金 ,阻值是:0.54Ω
因为这种电阻的阻值太小了,在一般电路中几乎不用,所以在普通的电阻系列中是没有的。

3)当第二环是黑色时,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 kΩ等,这是读数时的特殊情况,要注意。例如第三环是红色,则其阻值即是整几kΩ的。
对于4色环电阻,其阻值计算方法位:

阻值=(第1色环数值*10+第2色环数值)*第3位色环代表之所乘数

对于5色环电阻,其阻值计算方法位:

阻值=(第1色环数值*100+第2色环数值*10+第3位色环数值)*第4位色环代表之所乘数

识别五环电阻的方法
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识别四环电阻没什么困难的,但要识别五环电阻相对于四环电阻要难一些,下面给一些不能熟练的识别五环电阻的朋友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够认同。
识别哪是五环电阻的第一环的方法:dLP7w:e F H bT
四环电阻的偏差环一般是金或银,一般不会识别错误,而五环电阻则不然,其偏差环有与第一环(有效数字环)相同的颜色,如果读反,识读结果将完全错误。那么,怎样正确识别第一环呢?现介绍如下:#T%\{tA
1、偏差环距其它环较远。B A;V8r_"pl4z6V.jo
2、偏差环较宽。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4、有效数字环无金、银色。(解释:若从某端环数起第1、2环有金或银色,则另一端环是第一环。)
   5、偏差环无橙、黄色。(解释:若某端环是橙或黄色,则一定是第一环。)gL SGMN%bome
6、试读:一般成品电阻器的阻值不大于22MΩ,若试读大于22MΩ,说明读反。
7'试测。用上述还不能识别时可进行试测,但前提是电阻器必须完好。
应注意的是有些厂家不严格按第1、2、3条生产,以上各条应综合考虑。ne)I&n3a#GZocQ3r
 二﹑电容﹕
  1﹒种类﹕按极性可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其中常用的有极性电容为电解电容和钽质电容。无极性电容常用的有陶瓷电容(又称瓷片电容)和塑料电容(又称麦拉电容)。
  2﹒电容的电路符号及字母表示法﹕
  (1) 电容的电路符号有两种﹕
  为有极性电容 为无极性电容
  (2) 电容字母表示﹕C
  (3) 电容的特性﹕隔直通交。
  (4) 作用﹕用于贮存电荷的组件﹐贮存电量充值放电﹑滤波﹑耦合﹑旁路。
  3﹒电容的单位及换算公式﹕
  a 电容的单位﹕基本单位为法拉(F)。常用的有微法(UF)﹑皮法(PF)。
  b 换算公式﹕1F=103MF=106UF=109NF=1012PF
  4﹒电解电容(EC)的参数﹕电解电容有三个基本参数﹕容量﹑耐压系数﹑温度系数﹐其中10UF为电容容量﹐50V为耐压系数﹐105℃为温度系数。电解电容的特点是容量大﹑漏电大﹑耐压低。按其制作材料又分为铝电解电容及钽质电解电容。
  前者体积大﹐损耗大﹐后者体积小﹐损耗小﹐性能较稳定。极性区分﹕长脚为正﹐短脚为负﹔负极有一条灰带。常用单位为UF级。
  5﹒陶瓷电容﹕(CC)
  陶瓷电容标示:其中有一横的50V﹐二横的为100V﹐而没有一横的为500V。
  换算223J电容为﹕22×103PF=0.022UF “J”表示误差。
  6﹒塑料(麦拉)电容﹕(MC)
  常用的麦拉电容其表示法如104J表示容量为0.1UF﹐J为误差﹐100V为耐压值。
  7﹒色环电容(卧式)电容﹕
  材料一般为聚脂类﹐体积较小﹐数值与电阻读法相似﹐但后面单们为PF。例如﹕
  (1) 棕红黄银 容量为0.12UF 误差为﹕±10%
  (2) 棕红金 容量为0.12UF
  色环电容与色环电阻的区别﹕色环电容本体底色一般为淡黄色或红色﹔中间部分又两端略高﹐而色环电阻一般两端隆起﹐中间部分略低。
  8﹒电容常用字母代表误差﹕B: ±0.1﹪,C: ±0.25﹪,D: ±0.5﹪,F: ±1﹪,G: ±2﹪,J: ±5﹪,K: ±10﹪,M: ±20﹪,N: ±30﹪,Z:+80﹪-20﹪。
  三﹑电感﹕
  1﹒用字母L表示﹐在电路中的符号为﹕
  2﹒电感的单位﹕最基本的单位为亨利(H)﹐常用的有毫亨(MH)﹐微亨(UH)
  3﹒换算公式为﹕1H=101MH=106UH
  4﹒电感数值的认法与电阻类似﹐但后面的单位为UH。
  四﹑二极管﹕
  1﹒组成﹕由单一的PN结组成。
  2﹒类型﹕常用的二极管有整流﹑稳压﹑发光二极管。
  3﹒电路符号及字母表示﹕
  整流二极管(D) 稳压二极管(ZD) 发光二极管(LED)
  五﹑三极管﹕
  1﹒三极管的种类﹕PNP型和NPN型图型为﹕
  c c
  b b
  e e
  (NPN型) (PNP型)
  2﹒三极管的极性﹕基极(b) 发射极(e) 集电极(c)。
  3﹒三极管的作用﹕放大及开关。
  4﹒符号﹕Q
  六、集成块(Integrated Circuit 即IC)
  1)定义:将晶体管,电阻及电容等组件按电路的要求.共同制作在一块硅或绝缘体基片上,然后封装而成的电路结构叫集成块.
  2)作用:与晶体管的作用一样(作放大,振荡, 储存,记忆,自动控制等)
  3)集成块(IC)脚位识别:
  一块IC平放,先找出O或缺口,从左边第一脚起然后逆时针数,即先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
  4)集成块的代号及种类
  代号:U或IC
  种类:功放,中放,振荡,储存,记忆.
  七.贴片组件代码
  CHIP组件的规格﹕ 名称(英制) 名称(公制) L W
  0402 1005 1.0mm × 0.5mm
  0603 1608 1.6mm × 0.8mm
  0805 2125 2.0mm × 1.25mm
  1206 3216 3.2mm × 1.6mm
  1210 3225 3.2mm × 2.5mm

网友A:
图、表在哪里?复制的不全啊

网友B:
今天看到贴片电阻器上有这样的代码 C24  另一个贴片电阻器上是 D33

网友C:
现在有很多读色环的小软件!

网友D:
携带的电路专家软件里就有很直观方便。

网友E:
有读色环的小软件,很方便的,不用记这么多的~除非你天天搞这个~

网友F:
电阻的事 在读书时候已经学了,现在还能背出色环顺序

网友G:
其实就算你有了这些图表,但现在的制造商都极其的假,有许多电子元件时间一长,颜色都退化了,读色环这种做法,估计是学生时代用得着了。估计现在大家都喜欢用万用表测量了。除了电阻烧坏,没有其它办法的时候才会用色环计算。

网友H:
新人报道,学习一下!

网友I(2014-01-08):
色环法在有的时侯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