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0):
请教各位高手:塑壳断路器的有三种短路特性:额定短路接通能力(Icm)、额定短路分断能力Icn(包含: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其中对额定短路接通能力(Icm)的概念还是没有弄清楚,请大家帮帮忙;还有就是什么叫分励脱扣器,它起什么作用?;以及分励脱扣器、过电流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在选型时的参数是如何整定的?断路器在选型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最近我也查了不少资料,总是觉得没有找到真正值得参考的东西,请大家赐教!特别是像华章、别墅等高人指点一二,本人必定感激涕零!!

网友A:
楼主心细啊,我一般就是按电流来选型,其它考虑的不多。

网友B:
额定短路接通能力,从字面上看,可能是有短路故障时合闸的耐受能力。
当然,这只是猜测;不知相关标准上有无介绍。

网友C:
能自动合闸的吗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关注过,貌似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求高人来解答解答。

网友E(2013-12-04):
1.短路接通能力:是指断路器在负载线路短路情况下合闸,断路器能承受的短路电流。
2.短路分断能力:是指断路器能分断的线路预期最大短路电流。分为极限短路分断能力与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分断极  限短路电流后,断路器需维修或更换,即不能保证可以继续使用。分断运行短路电流后,可重新合闸使用。
3.短时耐受电流:这个参数只有在B类断路器上才有,A类断路器只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瞬时两段动作特性。B类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及瞬时三段动作特性。短时耐受电流是指在短路短延时过程中可耐受的短路电流。
4.分励脱扣器:当该脱扣器的线圈励磁(通电)后,可使断路器分断(跳闸),主要用于远距离操作分断断路器。在合闸位置,分励脱扣器线圈不通电。
5.失压脱扣器:该脱扣器线圈失去电压,断路器即分断。常用于失压保护及远距离操作分断。在合闸位置,失压脱扣器线圈是始终通电的,这与分励线圈刚好相反。分励或失压线圈额定电压有交流380V、220V、110V、36V等多种,也可向厂家定制特殊电压的线圈以及直流线圈。
分励脱扣器与失压脱扣器属于断路器的附件,只有用户要求时才安装,一般只装其中之一,微型断路器中没有这种附件。
6.过电流脱扣器是断路器的心脏不用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