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电源故障

楼主(2013-02-20):
各位前辈好,我最近维修一台danfoss变频器,该变频器使用了2844B电源芯片,上电芯片工作,RT/CT波形正确,Vref脚电压为4.99V,但是用示波器测量输出脚却只有一些杂波,我以为是后端电路故障导致的,讲后端电路都断开后,测量故障依旧,更换芯片后依然如此,测量电压反馈脚也有2V左右的电压,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源芯片起振,但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