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机打不来

楼主(2013-02-20):
照相机摔了一下!然后相机就打不开了!求解决办法!不要简单说了一句线路板坏了!给个提提议线路板哪里坏了 !顺便说一下电池有电!也不是镜头卡主!

网友A:
电源是否正常啊?

网友B:
照相机摔了,打不开很正常。因为照相机属于精密仪器,震动导致运动机构变形,就是打不开了。这个,不会是电路的问题,还是送修理部维修更换元件吧。或者再买个新的。有些相机修的钱太贵了。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镜头卡住了
自己拆开看看
拆的时候留意小部件的组合!

网友D:
打不开,用手拍打拍打说不定就开了。

网友E:
我的相机镜头  收不回去了   好长时间了 我还没去修呢...不知道什么坏了

网友F:
应该是镜头卡住了~

网友G:
呵呵;不贵的相机就直接买新的吧;
很值钱的只能送到维修处了;

网友H:
以前我的相机镜头歪了,我自己打开正过来,就好了。

网友I:
拿放大镜看看 大概是哪里开焊了!

网友J:
我2个相机都是不小心摔坏了,这个没有什么维修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