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0):
我所了解就是两头的水晶头压接方式不一样,而且电缆不是随便插,有规定。
请专家具体说一下。
如果我要是通过交换机连接plc ,那电缆又该如何做?

网友A:
AB的系列型号那么多,除了以太网,AB的水晶头有RS485的DF网络,也有RS232的网络,你需要说出具体型号,对于DF网络,需要适配器。

网友B(2014-03-17):
电脑直接连接AB的PLC,网线用直通式接法的就行,也就是两头的接线是一样的。通过交换机也是用直通式接法的。我昨天刚试过的。就是没有试交叉式接法的行不行。
电脑直接连接西门子的PLC的CP模块,直通式的就不行,得用交叉式接法的网线。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直通式的网线没有做好。然后通过交换机连接,用直通式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