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0):
今天厂里一台潜水泵空载时候一切正常3相电流一样·但是放水里面后一相电流直线上升是另外两项的2倍以上·另外2相电流一样·电机是修过的·刚拿回来哦
拆下来检查电机没明显问题·用万用表量相间电阻一样·电压也没得问题·泵也可以正常用·就是感觉没有以前劲大了还有·大家一般电机修了过后·如何判断功率没有变小?不会是量电流吧??

网友A:
这个没修好吧。带载后三相不平衡了?那就返厂继续检查维修嘛。

网友B:
是不是电机接地了?

网友C:
多动脑筋,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D:
K版说的有道理

网友E:
电机没修好。返厂维修。

网友F:
线圈绝缘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多大的电机,没修好

网友H:
用摇表  测相间绝缘

网友I:
这个绝缘有问题
绕线的工艺被简化了!

网友J:
可能是漆包线在放入电动机的硅钙槽内时划破了才会有这样的形象

网友K:
别再使用了.立刻返修.

网友L:
是正常的,一般空载电流是很小,抽水肯定电流就起来了。只要在额定范围内都没问题

网友M:
一步一步的查找  缺相???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多动脑筋,问题很好解决
咋解决呀!您指点一下吧?

网友O:
三相电流差10%以上就很危险了,没有修好

网友P:
电机线圈有问题了,要不就是匝数不对或者接法不对了

网友Q:
有一相接地或绝缘不好,上摇表